[健康] 老年人人为很有用的医疗设备!远光瑞康RK-9000电位治疗仪拆解

楼主(2020-11-23):
花八千买的,据说商家还给打了折便宜了好多,要不一万大几,隔壁阿姨不用了拿过来的,她又新买了一个比这个好一点的(新型的)!今天拆解一下给大家看!

网友:
这做工...牛皮....

网友:
做工很垃圾了,都是用电击方式治疗而已

网友:
拍手党的致命神器

网友:
这价格,把牛皮吹大了

网友:
这个玩意忽悠多少老年人

网友:
还双牛的,确实牛

网友A:
生物体导电线路击穿测试仪  单片机还打磨不是aitml 就是sysmos  要么stc就这几个  话说这玩意真的能过   食和药和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物体导电线路击穿测试仪  单片机还打磨不是aitml 就是sysmos  要么stc就这几个  话说这玩意真 ...

食和药和监?这部门每隔几年就抓出一个大贪,有理由的。

网友:
又是一个智商测试仪,老年人的钱好增

网友:
电阻棚搭啊

网友:
医疗行业本来就是暴利,高电位治疗仪原来属于2级医疗器械,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提级。医疗制造行业每年都有飞行检查,但是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网友:
看注册证这台机器生产时间应该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属于二类医疗器械
至于说忽悠老年人的,先不谈价格因素,是因为不懂老年人的需求,老年人有很多慢性疾病,比如类风湿,治是治不好的,一旦发作又疼痛难忍,想睡个好觉都是件奢侈的事,既然没办法彻底治疗,那就只能缓解疼痛,现代医学领域缓解疼痛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特别是晚期肿瘤(真的不是一般的痛),很多医院也开设了疼痛科,针对的就是这类患者,这一类医疗器械的作用本来就不是治病,而是用于缓解症状,当然也属于医疗领域范畴
至于价格,我认为能让家里老人身体舒舒服服的,晚上能睡踏踏实实睡一觉,在经济承受范围内都是合理的,价格承受不了可以找其他厂家,可以找其他替代品,但是一定要关注家里老人的身体状况,毕竟很多东西不能单纯的用钱来衡量

网友B:
这是家用版算便宜了   医院用的话十万都算少的    这类医疗设备原理都很简单   上百万的理疗设备就几块大磁铁转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家用版算便宜了   医院用的话十万都算少的    这类医疗设备原理都很简单   上百万的理疗设备就几块大磁 ...

你说的上百万的理疗设备是C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上百万的理疗设备是CT?

CT是检查设备   我现在所在公司纯国产治疗设备几百上千万的都有  出口有卖折算人民币一两千万的
高价并不代表暴利一台设备基本是一代人一二十年的坚持

网友D:
电阻搭棚用于高压限流,9000V高压不限流那就要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搭棚用于高压限流,9000V高压不限流那就要死人了。

原来如此,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CT是检查设备   我现在所在公司纯国产治疗设备几百上千万的都有  出口有卖折算人民币一两千万的
高价并不 ...

当然,像高端设备算价格的时候不能只看材料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