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款电动起子 价格尽量300以内

楼主(2020-11-23):
价格尽量300以内,本来看中了6225,但是成色貌似都不太行。更换碳刷,电池这块提及的也不多...
想上个省心扎实些的,要求带扭力自停功能,最好是棒子,日常家用,起子功能就够了,当然类似6220比较好换电机和改电池的方案也可以,不介意二手

网友A:
锐奇6012 12伏有刷扛把子,家用碳刷能用完算我输,黄鱼双电2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锐奇6012 12伏有刷扛把子,家用碳刷能用完算我输,黄鱼双电280左右。

你说这个不是棒子pass,有刷的确是用不完,但是咸鱼万一买来个快用完的就比较蛋疼了...

网友:
Bosch Go2可以看看

网友B:
6225最好的改法:

正极在中间用线引出来, 原来的两个触点, 改为负极. 然后26650的动力电池, 搞个8分裤. 就这样塞进去, 刚合适.
充电器是1879, 找个5V的4A电源充电. 非常好用.(本来1879前级要求衡流源, 但这里用的是动力电池, 不用衡流也没多大关系, 只有最开始是3,4A的充, 等一会电流都自动往下降.)

至于电机碳刷的问题, 最好的办法都是找万宝至380的电机拆碳刷来换上去, 一般家用, 就这样换一次都可以用很多年.

这就是低成本的玩法.

网友:
扭力自停,有这个可选择的范围就大大减少了 牧田 米沃奇 各有一款,松下 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6225最好的改法:

带机充电倒是不影响,能换电池我就满足了,你这个1879充电器是哪里入的,我某宝了下,好像只有18650的

网友C:
你主要用来干什么工作的,如果家用,买把新的电钻就可以了,旧的电池是个坑!我有松下7411、121博世无刷等好几把,用的做多的是博世。300多点可以买到博世有刷的,电池也耐用。

网友D:
买日立3.6V的吧,得去咸鱼,要不然你300元不够的

网友E:
牧田012还可以,新的6xx?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日立3.6V的吧,得去咸鱼,要不然你300元不够的

这个好像不带自动启停,不行我还是蹲个6220或者622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主要用来干什么工作的,如果家用,买把新的电钻就可以了,旧的电池是个坑!我有松下7411、121博世无刷等 ...

买个微克士两个电池还是无刷,不香吗,三百多还玩有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牧田012还可以,新的6xx?

牧田这个貌似也挺不错的,我再研究下这个

网友F:
300以内,带扭力自停…………首先新的就别想了,然后洋二也不给进了,剩下都是存货还死贵,
纯粹家用用的话,要个屁的扭力自停,一年没用两次自停个鬼,就像买个买菜车,还要0-100加速要3秒……
想要棒子话,百得、威克士都有,超过99元就别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0以内,带扭力自停…………首先新的就别想了,然后洋二也不给进了,剩下都是存货还死贵,
纯粹家用用的话 ...

也不着急要,慢慢蹲个合适的2665 2660好了..

网友:
我觉得家用选20块的就够了,没必要弄太好的...

网友:
6225就不要在当接盘侠了,好的死贵还是N手,想想就不舒服

网友:
012可以取代6225,还多了工作灯,价格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不着急要,慢慢蹲个合适的2665 2660好了..

个人认为对于收藏党来说,直接入新的最好,旧的………………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对于收藏党来说,直接入新的最好,旧的………………算了吧

6220 6225 300以内应该能拿下吧》改了电池以后我觉得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