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三菱中央空调控制器

楼主(2020-11-23):
房子是租的不能改动机器。

三菱的空调,分三个部分,压缩机,风机,控制面板。

现在问题是风机装了380V三相电风机,然后控制面板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具体表现是这样,比如暖气开到24度,压缩机和风机都工作,出风口热风。
当温度达到24度时,压缩机停了,但是风机还是工作,出风口吹自然风(冷风)

咨询了经销商,说是没有对应的控制器。

我自己想了个办法,把控制器开关接两个线出来,然后连到一个单独的温感控制器。
当温度达到了设定温度,控制器把两根线短接一下,达到手动关空调的效果,当温度降低,控制器再短接一下,达到手动开空调效果

问一下各位德华这个想法可行吗?

网友:
中央空调不懂,但一般空调启动后风机是不会停止转动的,因为需要感知室内温度的变化,所以在达到设定温度后会以一个极低的转速转动,给人一个停止转动的感觉,

网友A:
都没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空调机组,你叫大家都给你联想啊?最起码你要有个清晰的照片给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空调机组,你叫大家都给你联想啊?最起码你要有个清晰的照片给大家看 ...

这很明白呀。
外机制热/制冷,然后风机吹热片/冷片,把热气/冷气吹到各个房间里。
现在流行一个风机控制一个房间,我这套系统比较老,一个风机打开,所有出风口都有风。
我是想DIY一个额外装置,可以在到达设定温度的时候做一个短接。

最简单的就是指针温度计,指针连一根导线,刻度盘上连一根导线,到设定温度时两个导线碰一下完成短接。

就是这个机械太粗糙。

网友:
你用过空调吗?不想口吐芬芳。呵呵

网友:
请说明是单独的挂机还是风管机,如果是家用的话,应该都是220v的,不会单独是380v哦。现在你想改压缩机停止过后风机停止,只需要一个交流接触器就可以解决,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都一样,压缩机工作风机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