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RDC PA-T9 QC3.0充电头炸了,拆开看看究竟

楼主(2020-11-23):
crdc的qc3.0的充电头,16年9月在坛子里优惠购买的,31块钱。老妈一直在用,应该是电压不稳(电压过高?)炸了。

拿回来拆开看看。现在这家店已经不卖充电头了。
直接上图,充电头网也有这款详细拆解,就不多介绍了。

外观完好无损,但铜插头被烧了一个坑。

打开能闻到一股焦味。

正面高压电容部分全部阵亡。板子背面到处电解液。

其实头子还可以挺好的,可惜了。

网友A:
只是电容炸吧,换个电容测一下没别的问题可以继续用呀,不过我个人主观上不喜欢这款主芯片的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电容炸吧,换个电容测一下没别的问题可以继续用呀,不过我个人主观上不喜欢这款主芯片的快充 ...

拍照看不清。实际保险丝断了,正面有一块板子已经烧的鼓包,一些贴片电阻什么的都烧坏了。
测了下400v电容应该没事。
懒得折腾直接用新的。
之家坛友应该不缺充电头

网友:
16年9月在坛子里优惠购买的

用了这么久,可以了

网友:
功率也不大,18瓦的充电头,不过现在的手机足够了。

网友:
这个是维修过的板?

网友:
跟我的酷派QC2小电源类似的英集芯方案,我的是QC2快充小芯片加独立光耦,开始能12伏1点2安,几分钟后降到12伏700毫安过热降功率保护,楼主的是QC3快充升级款大芯片。大多数情况先换高压侧电容试试,再不行估计芯片内部击穿。

网友:
这种东东没必要去折腾,花时费神。

网友:
交流超压的问题,多数高压端坏的原件多,不值得修了

网友:
撸个乐视呗 反正也就十几块 上次有人来借充电器 小米的手机 c口 我就给她乐视 插了u表看 可以快充 我店里常备各种头子各种线 苹果安卓c口啥的都有 因为偶尔有顾客手机付款没电的

网友:
赞同别修了,换新机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