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神能推荐一款价廉物美的热风枪吗?

楼主(2020-11-23):
遥控器的按键不灵了,想换一个,用电烙铁不能把贴片按键拆下来,所以想买个热风枪,以后修东西也方便一点

网友:
赛车游戏遥控器?
热风枪,京东销量高的买一个就好了。

网友:
单单就你这个而言,就算对焊接技术没信心,剪断后一个一个焊掉也可以的

网友:
喷的wd40一般可以解决,这个用烙铁也简单,拖焊用刀片翘就可以了

网友:
只拆这玩意用不到风枪吧,加一点锡加热撬一下

网友:
这种引脚外露的为啥你会觉得烙铁拆不下来...很好拆啊

网友:
这个堆一坨锡就可以焊下来了,没必要用热风枪

网友:
得用刀片撬

网友:
板子上的开关不要了还不简单,为什么要完整的拆下来,这种开关就是几个引脚焊接上去,又不像QFN之类中间有个大焊盘,找把水口钳,贴着板子直接钳断引脚,然后清理下焊盘不就行了,几块钱的事
实在要买风枪就858D,谊华、安泰信、金卡思这些牌子随便选,不是太杂牌质量都差不多,不要数显,带数显的也就是个心安,这价位显示的温度反正也不准

网友:
引脚加锡,每条腿都润一下,然后左边两条腿一起焊,化了后右边两条腿,左右这样来回焊,几秒的事。

网友:
拆个按键还用得着上热风枪

网友:
使用频繁,还是买个好点的,不是很频繁,百十块的就够了~

网友:
快克2008不错,不过你这按键用刀口烙铁拆就行

网友:
这玩意还要风枪?一把烙铁就能搞定。

网友:
杀鸡焉用宰牛刀

网友:
有一种叫低温锡桨的玩意涂一点在焊盘上,然后用烙铁就能很轻松的焊下来了

网友:
话说这种问题你都处理不了建议你还是交个搞维修的朋友比较妥当,毕竟隔行隔三差山有些东西不是一时半伙的事不是买买买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