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修坏耳塞音圈经验

楼主(2020-11-23):
一边耳塞声音变小,拆开修理。一般是单元坏了,换单元,我是能修,尽量修好。

铷铁磁体错位卡住音圈,拆开时音圈有些变形了,铷铁磁也要重新粘正。

音圈线不够长接时:一、音圈线如能抽线尽抽线接(注意要慢抽,抽不动为停止)二、搭接线延长线焊接(接好后检测通断)。

接线

后打胶固定

一般使用第一种方法先,都能修好,影不影响音质,我听不是很明显。
文学水平有限

网友A:
这样修完后对音质影响很大啊

网友:
对音质影响超大,N年前就这么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完后对音质影响很大啊

反正都已经坏了,能修好就够了,

网友:
音质基本听不出影响的,除非抽线的时候拆太多圈,或者焊接的焊锡太大影响到振膜

网友:
不是吹牛,说影响大的,怕是手残党吧,,只是修好后还能愉快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
读书的时候经常修,修自己的也帮同学修。抽了线之后音量会变小一些,音质影响倒不大,所以我一般是一拆就拆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