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松下 EW-DJ10水牙齿线改装锂电充电版

楼主(2020-11-23):
手里有古老的松下EW-DJ10海外版冲牙器,用了好几年,用充电电池总感觉麻烦和电压不够,双11用东哥红包买了个博皓,后来看到网上很多用T4056改造电器的贴子,心想这个也可以抢救一下,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买了几块TP4056开干:
这个是型号,这东西闲置了很久,没清洁,有点脏,大家将就看

这是改造好充电的样子,买的板是1A的,资料说0.37电流最好,手里并没电阻,就把线接长算了

TP4056板子,TC版

耐杰的电池,小贵

拆机就不放了,就是上面那个盖子撬开拔出来的,记得选取下这个开关,不然会拔坏个螺丝扣,我就是没拆弄的,不过还好没影响

这个TP4056大了点,就用剪刀在电池槽剪了个小口,以便把电路板压下去

接好的样子,然后再放进去就改造完成了。改造后水力很大,毕竟3.7V

网友A:
原来就能兹出血,适应后就不出了,
这个加了电压后  还不回回出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就能兹出血,适应后就不出了,
这个加了电压后  还不回回出血呀?

适应后不会的,开始我也是一口血, 后面就是用了接电版的都没出过血

网友B:
这样也能往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能往嘴里……

放了应该有两年以上的啦,之前因为换了没清洁一直就这样放着,让您贱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了应该有两年以上的啦,之前因为换了没清洁一直就这样放着,让您贱笑了 ...

我也有这个,出差用干电池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出差用干电池方便

这个设计非常好,折叠使用真的方便,改造充电后更方便懒人啦

网友C:
14500锂电芯尽量用三洋松下等好点的,觉得贵先买一节拆机三洋松下,好用的话再买一节全新。4056充电板不错,有过充保护芯片组,我前年买的是单独4056充电板,商家说建议配保护板,因为不是拓微正品4056,山寨4056可能会过充需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500锂电芯尽量用三洋松下等好点的,觉得贵先买一节拆机三洋松下,好用的话再买一节全新。4056充电板不错 ...

京东自营有活动才买的,三洋松下得淘宝小黄鱼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能往嘴里……

见惯不怪了

网友:
谢谢分享,加10分支持。
我买的同款国行版,用了两年还行

楼主:
坑了,我这个不知道是电池还是啥问题,一直充不转灯,然后电池没电压了

网友:
松下 EW-DJ10水牙齿线改装锂电充电版

网友(2020-12-24):
引用 楼主:
坑了,我这个不知道是电池还是啥问题,一直充不转灯,然后电池没电压了

ADJ-4之类的本来就没有充满变灯的功能,只能自己用定时断电插座。洁碧的低端镍氢电池版也是这样的。

网友D:
现在有磷酸铁锂+DC-DC降压的1.5V锂电池(如聚吉两节46加一个充电盒某多多有),也有3.7V自带过充保护电路的锂电池,后者配合占位筒也可以用到干电池机型里去(xtar的,不过价格忘了)……改造对动手能力还是有要求的。

对了,据说可以用EW-0983喷头获得一点气泡水流效果,也可以用EW-0984的90度直角带刷毛喷头方便喷后磨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磷酸铁锂+DC-DC降压的1.5V锂电池(如聚吉两节46加一个充电盒某多多有),也有3.7V自带过充保护电路的 ...

最好是 3.2v铁锂+占位筒,电压没3.7那么高,但又比镍氢的1.2x2高。最好肯定是干电池可换电池的成本扛不住。那2个喷头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 3.2v铁锂+占位筒,电压没3.7那么高,但又比镍氢的1.2x2高。最好肯定是干电池可换电池的成本扛不住 ...

干电池肯定不如聚吉1.5V的锂电池电压平稳的~~话说,不知道有谁能尝试在便携机上钻洞,加个旋钮式可调电阻去模拟台式机的无极调压——商品化这样改造的看到过舒视,但最低水压多少不知道。

网友:
还得开电池盖充电, 那还是换电池算了. 我用4节黑皮eneloop, 轮换着用, 换一次能用一周以上.

网友(2021-05-13):
好奇地问一下松下DJ-10的两个档位的电阻分别是多少?有没有可能连一条并联的线路出来,往上串联一个旋转式可调电阻,然后自己搞出来更多档位?

网友(2024-05-06):
松下的电器如果用电池应该是非常省电的  换锂电可能是多此一举,
你好像还没做防水  type=c的引脚太密  是不是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