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这个路由器可以刷吗?HNB-10

楼主(2020-11-23):
请问大神,这个路由器可以刷吗

网友A:
9331的。找到固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9331的。找到固件就行

我估计刷了之后只有2.4G,甚至有可能刷上之后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31的。找到固件就行

找到怎么往里刷那?

网友B:
这啥路由器那么高级。。还有FPGA。。是不是还带GSM网关功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啥路由器那么高级。。还有FPGA。。是不是还带GSM网关功能的?

这是一个4G信号放大器!插网线放4G信号的那种!这玩意刷机干嘛,搞假基站可是犯法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怎么往里刷那?

那个16脚的就是存固件的

网友:
光给AR9331刷了是不行的,还有个OMAPL138和FPGA呢
这种高级设备刷机很大概率会废掉,不要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啥路由器那么高级。。还有FPGA。。是不是还带GSM网关功能的?

是的,高人呀,这都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4G信号放大器!插网线放4G信号的那种!这玩意刷机干嘛,搞假基站可是犯法的啊! ...

GSM单模网关,就是想给他刷成一个单路由器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4G信号放大器!插网线放4G信号的那种!这玩意刷机干嘛,搞假基站可是犯法的啊! ...

里面有开关,当路由器用的

网友:
这个是运营商的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