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SSD分区问题

楼主(2020-11-23):
ssd一定剩余多少空利间,不然影响寿命。
如分二区  c和D盘,c和D盘中间是否像实墙被隔开,如c盘被塞满,D盘还有很多空间,读取速度是否有影响。好像c盘被塞满,影响ssd读取和使用。
2  如120g  分一个区,只分100g,蔽屏20g  不使用,从上面看,好像被隔开了,并没有利用空闲20g.

网友:
分区好麻烦;直接用永远不担心

网友A:
SSD中的平衡算法是以整盘为基础的。所以不用考虑分区的问题。
从使用角度讲,SSD分区更有利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中的平衡算法是以整盘为基础的。所以不用考虑分区的问题。
从使用角度讲,SSD分区更有利于使用。 ...

这个好像不对,我之前分区,c和D盘剩余总空间20g 不到,用as  ssd测速 先在C盘测速没事,但后来在D盘测速过程中 直接卡死,重启系统进不了,再后来,发现SSD,不能分区,不能格式化,不能刪除,相当挤爆了,再最后发现SSD被锁了,只有解锁之后,擦除一些东西才正常使用。

网友B:
同意3楼。op预留空间开卡时己自动留好,无需操心。掉电写保护锁了,换颗粒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不对,我之前分区,c和D盘剩余总空间20g 不到,用as  ssd测速 先在C盘测速没事,但后来在D盘测速 ...

那是盘出了问题,不是分区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盘出了问题,不是分区造成的。

好像和分区没关系,分区相当于划一条虚线。可以这样测试 120g 分c和D盘各60G  往c盘装接近60g D盘空盘,速度会掉速?好像应不会掉速。还有一种c盘塞满110g D盘10g空盘,ssd运行机制好像是之前,删除文件实际ssd是标为等删除,是整体运行移动。不是说110G占位置了,然后在空余的10g单元活动删除。不知道说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3楼。op预留空间开卡时己自动留好,无需操心。掉电写保护锁了,换颗粒吧! ...

那次卡死强行关机的。另外剩余空间小和锁盘什么关系,空间小反复擦写?。

网友:
颗粒寿命要不行了,楼上几位说的很清了。ssd最禁忌的就是突然断电.最不好的使用习惯...

网友A:
平衡算法的核心是将大写入次数的区域移到小写入数据的区域、经常读写的区域移到不经常读写的区域,尽可能保证SSD整盘所有区块的写入次数基本一致。而不是逻辑盘单独考虑。

网友:
分区越多空间利用率越低,当宝贝供着都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算法的核心是将大写入次数的区域移到小写入数据的区域、经常读写的区域移到不经常读写的区域,尽可能保 ...

1 这样说分区影响移动? 2 一个分区,隐藏20g,这样做似乎没必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1 这样说分区影响移动? 2 一个分区,隐藏20g,这样做似乎没必用呀。

保留多余的空间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当前固态写掉速的问题.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1. 平衡算法优先对空白page写入,剩余空白page不足时, 将对标记为擦除的block擦除后写入,此时负载大,写入速度低;
2. 20g空间对固件而言,属逻辑空间, 可随平衡算法转移物理位置, 如此时位于die0 彼时位于die1; 通俗来讲, 只要逻辑空间在, 固件都会为其保留物理区块, 但保留区块会随平衡算法 trim等功能改变物理位置.

最后给你的建议是:
1. 换大容量固态可大程度改观写掉速问题 ;
2. 装浦科特专用px-turbo软件可一定程度提升跑分分数及缓解写入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1 这样说分区影响移动? 2 一个分区,隐藏20g,这样做似乎没必用呀。

隐藏分区是对使用者来说这个区域是“不可见”的。如果将其移动到大写入的区块同样是不可见的。但对平衡算法来说并不是不可移动。而这样处理的结果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整盘的写入寿命。

网友(2021-06-28):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不对,我之前分区,c和D盘剩余总空间20g 不到,用as  ssd测速 先在C盘测速没事,但后来在D盘测速 ...

请问下如何解锁啊- -我的m6s 不能删除分区了

网友:
机械硬盘的分区位置是与硬盘上从存储位置一一对应的。
固态硬盘则没有,全盘的数据位置是随机的。
固态硬盘你空20g不分区和分区后20g未用是一样的。
几乎所有固态硬盘的均衡擦写只是在剩余无数据的区块进行,如(假设硬盘上的数据只由你操控,那么存入一个文件只要不去动,这个文件及所占的区块是不会变的,均衡擦写只在无数据的区块进行,如剩余无数据区块均衡擦写了100次,此时之前这个未动的文件所占的区块还是1次,将此文件修更新后,会存到这些擦写了100次区块的位置,之后这个只擦写了1次的区块会被优先使用,直到和其他区块的擦写一致)

固态硬盘用起来没必要这么纠结,杂牌劣质盘不论你再怎么爱护,还是说坏就坏;正经好盘你再怎么不用心的去用,也不会坏(除去概率问题),在这纠结还不如一次钱到位买个靠谱的品牌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