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艺电池拆机 大家看下是不是真的

楼主(2020-11-23):
大家看下这电池是不是真的(天猫-拼多多、闲鱼)

网友:
这做工,真的无疑

网友:
100% 真货 。。。。。。。鉴定完毕

网友:
看价格多少  不是偏离太多就是真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对

网友:
看样子和我再实体店买的一样! 坛友说是天鹏的电池!

网友A:
其实就公模加天鹏电池,自己组价格便宜一半以上

网友B:
一直都看不上大艺的东西,原因是他的电池电压太高。68V和88V的怕被电死,你这个还行只多了两V。大牌标的是18V,他标20V还算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看不上大艺的东西,原因是他的电池电压太高。68V和88V的怕被电死,你这个还行只多了两V。大牌标的是1 ...

有道理还有标168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看不上大艺的东西,原因是他的电池电压太高。68V和88V的怕被电死,你这个还行只多了两V。大牌标的是1 ...

你的等级水份太大,你少看了V后面的那个小F。你以为人家标的是电压,实际人家标的是型号,也就骗骗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等级水份太大,你少看了V后面的那个小F。你以为人家标的是电压,实际人家标的是型号,也就骗骗小白 ...

从见到这玩意就见到了F,准备说大艺从开始就把用户当煞笔,不敢说怕被喷。事实证明真还有相当多的木工和架子工去买大艺扳手,现在大艺销量多了马上改了。还有更多山上的标的更牛B。同样玩文字游戏大V脚下加个F。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公模加天鹏电池,自己组价格便宜一半以上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电池组也是,只不过小牛电池组保护板过于复杂有加密,找块雅迪等兼容电池组无法应急替代推车。楼主的电池组保护板应该有检测接口,自己组装只能用并联临时小电池,不能掉电压换松下电芯,以免锁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电池组也是,只不过小牛电池组保护板过于复杂有加密,找块雅迪等兼容电池组无法应急替代 ...

大艺这种公模货没有检测,国内就大有有检测

网友E:
大艺还不至于有假货,做假的看不上!

网友(2021-09-17):
引用 网友E:
大艺还不至于有假货,做假的看不上!

你去某宝,某多,某鱼上搜一下“大艺款”这几个字看看吧!

网友(2023-03-16):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看不上大艺的东西,原因是他的电池电压太高。68V和88V的怕被电死,你这个还行只多了两V。大牌标的是1 ...

哪有68V和88V ,,这个只是一个型号,电压都是5串,,21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