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个威力途无刷充电钻,再看看手头的有刷充电钻

楼主(2020-11-24):
论坛内常见很多大牌子的电动工具,可是实力不允许呀,接触到的都是国内的小众品牌和杂牌。手上已经有2个12v有刷充电钻和20V无刷电动扳手。心碎碎想弄一把类似威克士130那样方便携带干活,但价格比它低廉的无刷充电钻。无意中搜到威力途的16.8V无刷手钻外形美观小巧满足要求,于是入了一把。
坛里带冲击的充电钻有不少,南威那个看来是最便宜,其它牌子也不错。可惜带了冲击尺寸过大,而且冲击钻这个功能太鸡肋,钻不了混凝土(我有电锤了)。于是对这类冲击钻免疫。
跑题了。。。喜欢就入手了这个无刷钻,于是和手上的低价有刷充电钻见见面。

简单开箱,就电钻,电池,充电器,两批头。

到手就试用了一下,双速档换挡干脆有力,但需要用点力来推。调速有6级档位,相比于有刷电机的无级调速,调速操作手感差了点,这是无刷的通病。电钻有主轴锁,配了三欧的10MM快速夹头,单手就可拧松夹紧,大品牌充电钻也是轴锁配快速夹头的多。这个夹头同心度还不错,可惜我不是麒麟臂,手抓没有台钻那样稳定,所以对同心度要求没数据党那么高。电池是B类的16.8V通用电池,很容易找到配件,生产日期看上去很新,2020年11月,后面的1500应该是电池容量。

量了一下,机身长度15mm,和目前的公模双速无刷电钻一样。但比手上的有刷电钻短多了,显的很小巧。有意思的是,这个牌子和我买的冲击扳手的牌子首字一样呢。

它的照明灯有点特别,透光罩上面有很多纹路,有点像指纹,不知道是不是起偏光的作用。3个电量指示灯全是绿色的。

照明效果
懒得拆机了,借用网友评价的图片,控制板装在调速开关上面,有白色软胶覆盖,看上去是利用电机的风扇来散热。

和手上的其它电钻对比一下看看:

这个25V有刷充电钻是单位的,平时就是上上自攻螺丝,拆装一下办公台和椅子,没干过重活,和威力途的扭力没对比过,估计是不相上下。

这是我的第一个12V有刷充电钻,17年买的,装修时用来拧钻尾钉,上自攻螺丝等。电机和电池一年内陆续坏了,换了万宝至的电机和国产全新动力18650。
装上三角钻头,用高速档钻瓷砖感觉费力,双手用力压上去后转速下降明显。用威力途装上同一个钻头,高速档双手用力压,钻瓷砖没感觉转速下降,钻孔速度明显快了一倍多,扭力完爆12V有刷的。

对比一下重量,威力途全重884克,芝蒲全重1051克。无论是体积,重量和扭力,无刷电钻全面占优,12V充电钻以后用来吃灰了。

最后和20V的无刷电动扳手对比大小,电动扳手的机身直径明显大了很多。

后续拆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683

网友A:
好奇,重量跟有刷的比,重还是轻点。

网友:
最不喜欢包皮的了,之前虾牌的都粘手,好恶心

网友:
居然会这么短

网友:
四节电池,握手上,这感觉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了…,平推电池方便改平台

网友B:
无刷是减速比小吧?所以减速机尺寸短?

网友C:
16.8V四电芯的电池之所以淘汰,就是这样的设计手柄太粗,握持不舒适

网友:
看过对比图,真是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刷是减速比小吧?所以减速机尺寸短?

电机没有碳刷架子,比有刷能缩短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没有碳刷架子,比有刷能缩短长度,

碳刷架最少也要8MM,大部分超过1cm

网友E:
公模货用的电池参差不齐,价格越低电芯越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重量跟有刷的比,重还是轻点。

比有刷的轻

楼主:
就是看上它小巧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8V四电芯的电池之所以淘汰,就是这样的设计手柄太粗,握持不舒适

拇指和食指把持的地方和12v的一样大,下面粗了一点点,把持手感差不多。估计手小的手感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模货用的电池参差不齐,价格越低电芯越次

嗯,各类低价电钻的通病,以后也是要换电芯的命。

网友F:
还有一家和这个差不多 但是是2ah电池  原来打算买的 但是有个12v和20冲击钻了  打算入个轻锤

网友:
我也比较中意这个样式的无刷电钻! 12V的便携性更好,虽然我没干过啥活,就简单装个窗帘杆。21V的南威用着也不错!

网友:
12v有刷低端货钻瓷砖确实很弱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家和这个差不多 但是是2ah电池  原来打算买的 但是有个12v和20冲击钻了  打算入个轻锤 ...

这家有1.5Ah和2Ah两种电池,以后反正要换电芯的,就省十来块买1.5Ah的。轻锤单位有个东成的20V的DCZG04-24,以前也用过大友5401,感觉低端的充电轻锤不靠谱,还是要大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