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科吹风机-FLYCO FH6105

楼主(2020-11-24):
吹风机买了两年半,现在有点异响,转不动还有焦糊味, 感觉过质保了自己拆开看看能不能修手柄掰开巨难,吹风机顶上的细缝都快被我的 一字改锥啃完了.

图片有附带文字,试试什么效果.

楼主:
一步一步拆开, 最后的马达...不敢动怕彻底坏了

网友A:
这种电机最好拆了,螺丝一拧,前后轴承座就可以分离了,把轴上的头发清理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串激电机

网友:
电机好评,谢谢分享

网友B:
把这里清理干净,用1500目以上砂纸或者布条蘸牙膏弄完擦干。

网友:
另外,看看转动部分有没有异物卡住,前后两个轴套处是否因热变色有脏污。

网友C:
看转子线的颜色,可能有绕组烧了

网友:
楼主电吹风有一个好处,可以配合大功率车载逆变器除冰,而像鼓风机外形的万里电吹风不行,因为里面是罩极短路环电机,直流和高频交流不转。不过家里备一台万里电吹风挺实用,通常加热固化强力胶无需一天,几分钟能粘好,把进气口调最小可以当热风焊台拆焊贴片芯片。

网友D:
还是无刷吹风好,省得老换电机,买了一台康夫,据说质保10年,吓我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最好拆了,螺丝一拧,前后轴承座就可以分离了,把轴上的头发清理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

谢谢建议,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里清理干净,用1500目以上砂纸或者布条蘸牙膏弄完擦干。

布条蘸牙膏,学到了  开机20秒有点小焦糊味,会有大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转子线的颜色,可能有绕组烧了

    这还是我拿棉签擦了擦,,,原来浅浅一层黑灰, 线阻烧了,小白水平是不是就没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无刷吹风好,省得老换电机,买了一台康夫,据说质保10年,吓我一跳。 ...

有没有无刷的划算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无刷的划算推荐一下

划不划算因人而异。总体来说,康夫的不错,去京东吧。选AC电机的,免得老换电机。十年质保的忘了是哪款了,或许是我看错了。我买的那款我刚才又看了一下,69元,但仅一年质保。

网友:
还是飞利浦的耐用

网友:
拆飞科的吹风机是个很棘手的活,里面的卡口往往纵横交错,找不到机关或技巧的话,沿着一条开口的合缝巧劲加蛮力也会出

网友(2021-05-10):
用交流电机的,不错

网友(2025-04-19):
交流电机不错,比直流电机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