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 谁能帮帮我,我用银焊条嫁接jbc为什么完全不上锡。

楼主(2020-11-24):
大神帮帮我吧,我真的特别想自己嫁接一下,
银焊条已经化了   就是不上锡, 全变成小球球掉了根本沾不上。   大神救救我吧

网友A:
你该不会用的含银焊锡丝吧,大家用的是磷铜焊条或者含银铜焊条(焊接温度500度以上),而且部分高手还用硼砂助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该不会用的含银焊锡丝吧,大家用的是磷铜焊条或者含银铜焊条(焊接温度500度以上),而且部分高手还用硼 ...

我用的也是  25%的银铜焊条

网友:
银焊条要加焊剂!

网友:
头子用砂纸磨一下,然后蘸焊锡膏试试

网友:
不要在床上搞

网友:
是用焊炬加热的吗,铜焊条加硼砂就行了

网友:
用那个可以焊不锈钢的药水点一下,然后用铜焊条,很好焊

网友:
直接65%的银焊条,一定要加银助焊剂,加热到480左右助焊剂融化到保护了,然后加热到700度左右,上银焊条,很快融化了,有助焊剂就行…

网友B:
助焊剂不够,给你个示意图

网友:
换磷铜焊条吧,含银焊条需要助焊剂   还需要练习

网友:
高大上。。。。用普通T12的飘过

网友(2021-05-31):
引用 网友B:
助焊剂不够,给你个示意图

大神的图不错,受教了~

网友:
表面一定要干净,用助焊剂。

网友:
你先用烙铁碰着他,让她一起热,因为你这个是散热太强了。建议用风枪或者火焊。

网友:
这焊料颜色不对感觉,

网友(2024-06-20):
5%的含银焊条,非常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