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仿辉光管数码管时钟diy的思路

楼主(2020-11-24):
如题,今天逛网站发现一个卖这种小灯丝的卖家,才2毛钱一个,让我诞生了一个防辉光数码管时钟的想法,思路已经理清楚, 下面是效果图
引脚固定座加接口加限流电阻pcb

下面是灯丝蓝宝石陶瓷灯丝,电压3v长度1.6-2厘米大概两根根牙签粗。15块钱2厘米35根包邮

下面是需要的材料灯丝引脚,用1mm的黄铜毛细管,很便宜几块一米

下面是玻璃罩,用圆低平口试管做。这个比较贵,定制5个25x50mm的要30块钱包邮

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用什么ic做驱动,头疼。对这个电路方面不是太熟悉,一个管有14个引脚,7个共地还有7个控制,就是正极,也就是说一个显示管有8个输出分别是GND 1+ 2+ 3+ 4+ 5+ 6+ 7+,有好方案的家人们给点建议

网友:
这个就是led的数码段啊,共阴共阳都可以,正常的也是这么多脚,随便拆个led的数码钟电路都可以.

网友A:
有做好的成品的样子吗?感觉这种空心的铜管应该不好弯直角吧。
效果图模拟的超棒,就看成品效果能做成什么效果。

网友:
之前淘宝看到有这种成品,卖的挺贵的

网友B:
时钟的“:”  不是 圈圈吧 ……打算做个“=” 还是“||”  “//”“\\”……找俩个等色的灯珠不好找

网友C:
给个链接呗
买点儿玩玩儿

网友:
分享个链接吧

网友:
驱动用TM1650,   8段×4位的LED数码管驱动

网友:
这灯丝的电流电压要多少?

网友D: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5793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5793

人家要做时钟啊亲,不是做电灯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要做时钟啊亲,不是做电灯胆

微观结构图,给坛友看看罢了。

时钟要用单片机一类写代码的,我不会

网友F:
淘宝上看了一下,这种灯丝电流小于10mA,可以用单片机带三极管驱动,也可以用Tm1650数码管驱动芯片驱动(段驱动25ma,位驱动150mA,足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看了一下,这种灯丝电流小于10mA,可以用单片机带三极管驱动,也可以用Tm1650数码管驱动芯片驱动(段 ...

tm1650可以驱动4个8段数码管,驱动这个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链接呗
买点儿玩玩儿

在咸鱼上看的,具体搜索陶瓷灯丝就行

楼主:
在咸鱼上看的,具体搜索陶瓷灯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做好的成品的样子吗?感觉这种空心的铜管应该不好弯直角吧。
效果图模拟的超棒,就看成品效果能做成什么 ...

可以的,因为是空心管,用钳子夹一下就能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的“:”  不是 圈圈吧 ……打算做个“=” 还是“||”  “//”“\\”……找俩个等色的灯珠不好找 ...

你说的是这样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tm1650可以驱动4个8段数码管,驱动这个绰绰有余

不知道有没有成品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