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用了一年多的车用遥控画面切换器坏了,拆

楼主(2020-11-24):
配合后视镜记录仪使用的遥控画面切换器,四路单画面的,因为前段时间折腾论坛里买的x千里的夜视记录仪,频繁插拔供电线,竟然坏掉了,拆开看看

网友A:
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不懂啊,12v的供电怎么会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啊,12v的供电怎么会坏呢

以前装倒车仪,摄像头线路中有降压稳压电路,在线材中间用小塑料盒装着的。

网友B:
奇葩设计,居然还用了7805.。
先测下开关电源和7805有没有输出。只要不是单片鸡坏了,一般来说都是哪个件坏了换哪个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奇葩设计,居然还用了7805.。
先测下开关电源和7805有没有输出。只要不是单片鸡坏了,一般来说都是哪个件坏 ...

看来很节省成本,有的车充都是7805芯片,甚至有限流电阻加稳压管。父亲单位汽车里每个4口车充,都贴上总输出电流请勿大于2安,父亲用水泵钳夹开后,里面是LM2596无型号芯片,估计是山寨小晶圆芯片没任何保护,最后小心翼翼装回用强力胶固定好,我的XL2596降压板至少有过热降电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葩设计,居然还用了7805.。
先测下开关电源和7805有没有输出。只要不是单片鸡坏了,一般来说都是哪个件坏 ...

多谢指点,回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很节省成本,有的车充都是7805芯片,甚至有限流电阻加稳压管。父亲单位汽车里每个4口车充,都贴上总 ...

问题是,它板子上面有一路dc/dc呀,还弄个7805干毛线球球。所以我才感觉奇怪。
而且板子上看来没有什么需要5V线性稳压的元件。它板子上面应该是单片机、无线IC、还有一个可能是模拟开关?   反正一般数字电路都直接dc/dc就行了。

楼主:
7805无输出,换了也不行,表笔触碰这个6.8k电阻,指示灯会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很节省成本,有的车充都是7805芯片,甚至有限流电阻加稳压管。父亲单位汽车里每个4口车充,都贴上总 ...

7805无输出,换了也不行,表笔触碰这个6.8k电阻,指示灯会亮是怎么回事?这个切换器视频输出口4p会不会带电,到记录仪显示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7805无输出,换了也不行,表笔触碰这个6.8k电阻,指示灯会亮是怎么回事?这个切换器视频输出口4p会不会带 ...

有可能故障点在其它地方,只是磨掉型号芯片不太友好,让人加大维修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