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 magic R2路由器不稳定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24):
去年买的二手H3C magic R2路由器做AP,开始挺好,最近却经常掉线,有时候没有信号,有时候连不上外网。
请问各位大佬,该怎么解决?

网友:
在线升级下固件,换个电源试试,还不稳定就可以扔了

网友:
老三样,该散热,换电容,刷固件

网友A:
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怀孕看看有没有硬件发热异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怀孕看看有没有硬件发热异常

首先还是先恢复出厂设置试试,不行在搞我后面说的那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还是先恢复出厂设置试试,不行在搞我后面说的那些吧

都试了,现在时好时坏,凑合用吧,毕竟家里余粮也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