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康牌16v 无刷电锂钻拆解

楼主(2020-11-24):
咸鱼115包邮 一电一充 还带塑料箱

两档转速 低速350 高速1350 实测满电低速低速400 高速 1450

无感无刷电机

定子只有10毫米米厚 定子直径48 转子直径26

双速三级减速箱 二挡减速比15 一档减速比56 两个滚珠轴承 拆开看了一下没有主轴锁 有主轴锁的空间

齿轮箱盖前轴承座 居然是铝合金的

驱动板有封胶

6颗驱动mos管 mdu2653 参数不祥, 电池都是通用款  这个价位电池都能猜到有多差 换电芯是必须的。

感觉调速没有有刷线性  初段行程基本没有 有刷能以很低的速度运行 声音比有刷尖 响应不如有刷快 不过低速扭矩比有刷大

网友:
无感无刷电机

网友:
这价格还挺到位的哇……

网友:
价格不错不过这电机好像没有百优12V那个电机扎实啊

网友:
无感无刷电机三角连接不错,可以做一个星三角连接切换器,高扭力用星连接,高速用三角连接。

网友:
连接有木有?

网友:
无感有刷低速不好很正常  这个换下齿轮油  把调速开关打磨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2手也挺新了,可惜就是不够好了:Strive:

网友A:
减速箱有点长,像是有刷锂电钻的减速箱改过来用。

网友(2021-01-20):
引用 网友A:
减速箱有点长,像是有刷锂电钻的减速箱改过来用。

本来就是,我拆开了下我刚买的美冠牧田款20V无刷电钻,那个减速箱完全就是从双速有刷上拆过来的,质量也就那样,没有我自己购买的减速箱好,声音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