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荣耀pro2路由器 开颅加散热

楼主(2020-11-24):
当初买它就是为了图外观,客厅放带天线的怎么都别扭,k3c也不错,手痒了,京东189买了一个,号称600元以内无对手外观属于闷烧型,没有散热孔
摸起来外壳温温的
作为一个拆客,不加撒热片睡不着觉啊~~~~
指甲简单的一扣,天灵盖就打开了
我去,里面豁然开朗,空空如也

比划了半天,价格amd cpu散热片吧~

对比一下 k3c

最后上一下别人的拆解图

楼主:
虽然大家都看不起这个路由器,但是5g信号是真不错,比k2p还要好些,100平米5g全覆盖!

网友:
散热片很大,我用K2,发现5G不给力

网友:
海思的U满载时如果可以保持室温,还是不错的

网友:
目前在用AX3 PRO,之前用这个,不想折腾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测过运行温度多少没,有没必要加这么个散热器

网友:
要加风道,否则热量还是在内部。或者开盖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过运行温度多少没,有没必要加这么个散热器

晚上回去测测,没办法啊,这个是闷烧型的,心理作用

网友B:
楼主你改造要大胆一点,既然盖子都打开了,可以把这个花盆放进去

网友C:
这个版本是不是缩水了?

楼主(2021-05-11):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本是不是缩水了?

没缩水,该有的都还有

网友:
这个下载/游戏时发热还是比较大的, 夏天的时候有时候莫名掉线,我是直接拆下底盖,在底部散热片下加了个侧流风扇, 除有点噪音外, 没再犯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改造要大胆一点,既然盖子都打开了,可以把这个花盆放进去

...

这个主意不错啊,

网友D(2023-01-29):
无意翻到一个帖子说这个路由器支持百度云盘下载,所以起了心思想买一个玩玩,结果一看现在二手还要100以上!好家伙,这么保值的么?

网友(2024-12-04):
引用 网友D:
无意翻到一个帖子说这个路由器支持百度云盘下载,所以起了心思想买一个玩玩,结果一看现在二手还要100以上 ...

现在X宝有一个低于50元的,想做简易NAS的可以下手了

网友:
到底效果如何

网友E:
这个我用过,信号真的一般,对不起价格

楼主:
还算稳定,一年半载的不用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用过,信号真的一般,对不起价格

我觉得还可以,跟k2p的信号比起来不算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