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0100F果然香,廉价牙膏

楼主(2020-11-24):
牙膏厂的出的10100F是牙膏济多了点,500多就可以正经八百的4C8T了,忍不住装了个,装机很顺利,总共硬软件安装不到10分钟就可以装好win10并激活,配了个亮机显卡功耗也才不到30W,全速烤鸡整机最高70W

网友:
还不挤以后只怕要整管撸了,农企打得他翻不了身

网友:
板u 一起换  ……

网友A:
我是b460 10100f
7850 1g 亮机 16g 单条2400  sn550
待机 从电源交流侧 功率表显示42w
交流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b460 10100f
7850 1g 亮机 16g 单条2400  sn550
待机 从电源交流侧 功率表显示42w

平时多开网页【10个左右】+1080p电影+下载,平时30-50%负载大概几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时多开网页【10个左右】+1080p电影+下载,平时30-50%负载大概几W

参考我的 目前情况
8400 加32g 内存
水狐加chrome 开了大约500个标签网页
加看电影加下载
主机的功率大约80w左右
我的平台 cpu全满载。
主机平台大约是150w 减去2个显示器 31。5 4k 加27 2k
大约是 80w上下
所以 50%负载 基本就是60w的样子

网友:
唉,农企的3200G涨了不少,我也装了台10100

网友:
amd 本来就不行
便宜吧, 你其它和INTEL 一样也行
7 nm 不省电  还费电
温度显示还高,从我们学自动化的就不忍,因为温度只有一个唯一值
不存在同一条件 2种温度,
还有那兼容性差的usb 和sata
玩u盘量产的基本没有几个用amd平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b460 10100f
7850 1g 亮机 16g 单条2400  sn550
待机 从电源交流侧 功率表显示42w

7850 1g功耗这么低?

网友:
也是被逼的,被锐龙3架构打的喘不过来气了

网友:
除了打游戏外,只有I 粉才会选10100F.   农企3100不香吗。 工作,特别是多工,比10100F好不止一个档次。
有人说AMD温度高,这些人根本不懂。 当核心小, 热都集中在小面积上,自然会热些。 核心大,热平均分布在大面积上,温度自然相对低些。 和功耗无关。不是温度高点就是功耗大点。
当核心愈来愈小时,无论牙膏厂或农企都无法避免积热的问题。除非另外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I家每次换主板实在是伤不起

网友(2020-12-24):
引用 网友C:
7850 1g功耗这么低?

待机呀,烧机就是200w不到
基本7850 1g 游戏功率在140w上下,由于老人也不玩游戏
所以日常就是 60-80w 正常的单主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