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电刷的阻力和磨损程度,与电流大小有关吗?

楼主(2020-11-24):
同一个有刷电机,是不是在空转的情况下磨损最高,能量损失也最高?

带负载后,转速略下降,那电刷的能量损耗是否下降了?电刷的磨损速度呢?是不是也下降了?

我主要是想买个手电钻。 想知道对于手电钻来讲,有刷无刷差距多大。如果是角磨机肯定要无刷了,手电钻得琢磨琢磨。

网友:
这是理论问题,实际工作中正常使用就行了。

坐等高人探讨

网友A:
空转下,转速高,但是转子负载小,通过转子的电流减小,电刷和换向器间的火花小,温度低,磨损当然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转下,转速高,但是转子负载小,通过转子的电流减小,电刷和换向器间的火花小,温度低,磨损当然小。 ...

火花能占多大的能量损失呢,我不太确定啊?   只看摩擦的话,有负载的时候,摩擦损耗的能量会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转下,转速高,但是转子负载小,通过转子的电流减小,电刷和换向器间的火花小,温度低,磨损当然小。 ...

我觉得磨损的主要原因是静摩擦的磨损,不是电火花。单位时间内静摩擦的距离越长磨损越大,所以转速高磨损大,转速低磨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磨损的主要原因是静摩擦的磨损,不是电火花。单位时间内静摩擦的距离越长磨损越大,所以转速高磨损 ...

你试试就知道了 低速大扭力那碳刷会啥样。线圈会不会冒烟。换向器会不会烧融。

网友:
有刷电钻 低速打孔,等于快速报废。
串激电机特型就是低速不能重负载,否则换向器碳刷磨损很大。
无刷电机 如果是无霍尔的,低速抖动。甚至有的无感电动扳手一档就很快。
无刷有感的电钻低速,就看驱动板和定子线圈能否扛得住了。

网友:
有刷 碳刷寿命在于电流密度和线速度  我国的东风4绿西瓜这一类柴油和ss1 交直电力机车 电机都是串励电机 是有碳刷的 但是 一个电机十来块碳刷 额定转速很低 所以跑个几十万公里不是问题  无刷有刷核心在磁钢 如果是稀土磁钢的有刷电机也是吊炸天的  还有四极电机 v刷电机 也是可以按无刷在地上摩擦的 不要迷信无刷 无刷会让你无尽的痛苦 因为修驱动很废事

网友:
太复杂了。选好点的刷就算了,带点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