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徕卡X1闪光灯无法收回

楼主(2020-11-24):
徕卡X1闪光灯无法收回,想自己拆机维修,热靴盖就不会拆,请大家指导。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没有合适工具 先等一等吧

网友:
得从里边拆吧

网友:
圆孔向上挑起,向后拉

网友:
网上搜一下,如果没有再自己琢磨,先把能看见的螺丝都卸了,再研究,估计会有卡扣,暗扣之类的,拆一步拍个照,记录好,以便复原。

网友(2021-04-07):
用镊子插进热靴上面的金属片里的圆孔,往外推一下就露出下面的螺丝了。

网友:
用力拍下去,看它服不服

网友:
连第一步你都不会拆…………就别想自己修了…………网上找个店给一百几十让人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