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改造某宝销量很高的翻滚遥控玩具车

楼主(2020-11-24):
买个遥控翻滚玩具车,14500锂电池,四通道遥控,前轮360度翻滚。
确实销量很高,比较傻气的玩具哈哈。
有两个问题不能忍,拆开改一下。
1:说是6首音乐,其实只有6个很短的外语歌片段,声音特别嘈杂。
2:四个轮子和车顶的爆闪灯太刺眼了,贴了胶布遮挡还是不行。
这个魔性小车,按遥控器可以前后进退+左右翻滚,

遥控器两节AA,小车是锂电池可充电的。
灯光太亮,声音太吵。

模具是3粒AA的,厂家硬改成14500锂电了,省钱,充电版和不可充电版价格差了五块钱,

上盖四颗螺丝,卸掉,里面全是线,人工装配费用不少吧,
两个减速电机,一个驱动后轮,一个驱动前轮翻转,一块大主板,接收遥控器信号,
一块小板负责音乐,闪灯是五颗自闪红蓝LED,直通电池,没有恒流驱动,
音乐也是直通电池,开机循环播放

白色是遥控器天线,伸到车顶的

四颗led在四个车轮,一颗led在车顶,全并联,手工焊接没有热缩管保护

USB充电烙铁拆焊LED引线,总开关直通电池的

抠下来音乐牛屎片,(供电)两进两出(喇叭),一颗小电容,不需要三极管放大,真牛掰的牛屎

14500锂电池,带保护板,400mAh,应该没有虚标,声称可以玩20min

车顶的透明罩子由三颗螺丝固定,中心是led灯

充电口和总开关,厂家减配一颗电解电容

后轮减速电机齿轮箱,油脂很多

最后,在led上串联1K电阻限流,降低亮度,给喇叭串联7欧姆的电阻降低音量,
补齐总供电电解电容25V470uF应该够用了,合上盖子试机果然省电了,空载电流40mA左右.

这种玩具也就是一次性的,等电机弹片磨损,电池也衰减玩完,没必要加大改18650电池的投入了,完~

网友A:
这种电机相当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相当便宜

电机改,电池改。

网友B:
这应该是130电机,很便宜的。坏了就弄四驱车的高速电机装上去

网友C:
加了好大一个电阻

网友D:
可以试试换钕铁硼130电机试试,不过要慢慢加速,以免扭力过大齿轮箱扫齿,电机反电动势变高最大速度虽然变慢一些,但是不容易跑太快碰到自行车。14500要用最好是拆机三洋松下,动力比国产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换钕铁硼130电机试试,不过要慢慢加速,以免扭力过大齿轮箱扫齿,电机反电动势变高最大速度虽然变 ...

哈哈,现在够用了,坏了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好大一个电阻

有啥用啥了,不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130电机,很便宜的。坏了就弄四驱车的高速电机装上去

目测还能撑得住,速度不快嘿嘿

网友E:
4500锂电池,带保护板,400mAh  henlaohsi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0锂电池,带保护板,400mAh  henlaohsi

至少很实诚,没给你标1200F哈哈哈哈

网友F:
符合它玩具的定位~

网友:
400毫安有点太鸡肋了,最好换个大点了

网友G:
曾经给孩子买过不少遥控和非遥控的车,现在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符合它玩具的定位~

哈哈哈,谢谢捧场,玩具嘛,没多久就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经给孩子买过不少遥控和非遥控的车,现在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估计是被别的小朋友拿走了吧哈哈

网友:
感谢,正好有一个同款准备改弱光,要不然实在太费电了。

网友H:
谢谢分享。。。。大婶近来都在拆开具啊,难道家里开了幼儿园??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大婶近来都在拆开具啊,难道家里开了幼儿园??

温总用五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温总用五笔吗?

是的。怎么看出来的?原来玩具打成开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