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古董thinkpad x20 怎么拆键盘?

楼主(2020-11-24):
回老家还找到了我的最早的笔记本电脑,二手thinkpad x20。还能开机,但是开机后就进BIOS setup界面,然后就一直滴滴滴滴的叫,按有的键就不响了,后来就是有的键按一下就响一声,有的键按一下不响,而且是有用的,比如按上下键,BIOS setup就上下移动光标,不响。按回车键,响一声,BIOSsetup没有反应。我觉得可能是键盘有问题,打算拆解键盘,结果忘记怎么拆键盘了,底部的螺丝都拆了,键盘还动不了。求教拆解键盘的步骤。

网友:
有个X20的配件机,还有个配套的ultrabase底座,要不要?

网友:
拧掉螺丝之后键盘往屏幕方向推一下?

网友:
螺丝拆完,
用刀片插入键盘上部缝隙往下顶一点再往上撬就开了

网友:
不一定是键盘问题, 或许是放太久了呢?  先外按键盘试试吧

网友:
要把键盘 上面 音箱那一部分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