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单位清理库房拿回来的古老辣轮扳手拆解

楼主(2020-11-24):
单位清理库房拿回来的古老辣轮扳手

没有方向拨扭之类的所以转轮中间是通孔两面都可以装套筒,正面紧螺丝反面松螺丝哈哈够简单粗暴吧!没错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无帽一字螺丝

结构超级简单

一个台阶式转轮一个定位销一个推力弹簧外加一颗无帽螺丝

台阶转轮

加上定位销这样很容易看明白原理了,加上弹簧后定位销被弹簧推力推入卡在台阶转轮上这样转轮就只能一个方向转动另一个方向卡死

加点润滑油回装试用,发现弹簧推力过大导致稍微松点的螺丝就无法实现辣轮工能,找来一颗力度小很多的弹簧换上,使用体验立马改善。
完 多谢支持!

网友A:
跟自行车里的相同原理。

网友:
虽然简单但是可靠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跟自行车里的相同原理。

想起来了,是自行车飞轮。少年时代拆过

网友:
我也有一把棘轮扳手,功能还多一些。

网友:
做工很粗糙~

楼主:
这最少也得二、三十年的东西了这是在北方要是南方早锈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了,是自行车飞轮。少年时代拆过

3千斤棘牙到4片以上肯定是卡飞花鼓,目前比较坑的是培林卡飞花鼓棘轮环没有修补件,运气好点能遇到一两个棘牙塔基修补件,目前塔基修补件还是比ATA32齿和SunRace日驰34齿内置完整棘轮组旋飞塔轮贵。禧玛诺珠档卡飞花鼓塔基修补件比培林版本多一些,只是轴碗修补件不通用,滚珠猪嘴花篮保持架修补件质量没以前好了,我的话最后换成培林旋飞花鼓,至少有哈尔滨和洛阳轴承好点的标准件,旋飞塔轮千斤片故障棘轮环磨损一换就好,后期更换成本比卡飞塔轮实惠些。

网友:
早年这种扳手都是单向的,翻过来翻过去两边用。

网友:
看到这手柄,我还以为是云南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