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崩溃到现在还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20-11-24):
电脑有个问题,开机风扇转个不停,也不自检发出滴滴的声音。按住开机按钮5秒后风扇不转,一松手又转起来了,显示器没信号!!!大佬们,我的小电脑还有救吗??

网友A:
DELL品牌机?前后USB口,有点年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品牌机?前后USB口,有点年份了吧

戴尔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
先把电源插头拔下来;然后内存拔下来擦擦,插槽吹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品牌机?前后USB口,有点年份了吧

戴尔成就3660。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电脑是戴尔成就3660.cpu是 g4400内存是4g,集成显卡。硬盘1T.
现在能开机了,有个新问题,以前无线网卡可以连网,现在图标显示信号差。明明有两格却不能上网!!!这个应该怎么弄!!!

网友:
内存拔下来擦擦重插,不然就是南桥挂了

楼主:
这个无线网卡还能抢救一下吗????

网友:
电源非标

网友:
摸摸南桥烫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无线网卡还能抢救一下吗????

无线网卡的天线呢?

网友:
现在品牌机主推的接口,

网友B:
这个好像是新的ATX标准了,以后ATX电源只提供12V

网友:
靠,这配件只能吊死在dell上了,想换也换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新的ATX标准了,以后ATX电源只提供12V

啥,全部强制消费,还不能随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全部强制消费,还不能随便换。

短时间内不会换的,虽然有这个标准,但是主板厂商不做也没用

网友:
网卡好像是单频的150MBPS的无线网卡吧!排查下天线问题,或者淘个旧的同型号的回来,要不就查一下主板型号所以支持的最大速率的无线网卡型号.有可能要破白名单。以前给我和think pad T400换过出厂的无线网卡,5100AGN,换成5300AGN双频无线网卡。原生支持,无需破解。楼主这个就不好说了,机箱哪去了?

网友:
黑白天线的末端呢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现在电脑能上网了,速度1 M左右。下载鲁大师看看配置,成功击败全国5% 的电脑。。真是个好宝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新的ATX标准了,以后ATX电源只提供12V

关键电源尺寸也不是标准的吧。如果是标准的ATX 12V 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