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啊

楼主(2020-11-24):
谁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啊?一个灯上面的,上面标着486200,好像坏了,想更换,万能的X宝也找不到同型号啊

网友:
前面那个什么202M才是型号把?

网友:
恒流芯片呗

楼主:
要更换是换什么型号的呢?  X宝查不到

对了,芯片是工作在5v左右的,因为输入电源也就是5V 1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