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2只单向可控硅做调速

楼主(2020-11-24):
单向可控硅jct1655z,要做一个220v电机调速。网上没有用这样子做的,谁给个电路图,微波炉变压器的图,也是用2个单向可控硅改的,只不过是用光耳控制的,要改的话,把1k电子和电位器连起来?

网友A:
在前面加一桥式整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前面加一桥式整流即可。

加整流桥式单向可控硅的用法,我要双向可控硅的

楼主:
找了张图,2个可控硅反向并联后,上电就灯泡亮,不能调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整流桥式单向可控硅的用法,我要双向可控硅的

双向可控硅电路,网上不是很多吗?一抓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可控硅电路,网上不是很多吗?一抓一大把。

只是没有2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的调速电路

网友B:
单向硅不是这么用的,不能简单地用两个单向硅反向并联就能达到双向硅的作用,触发原理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硅不是这么用的,不能简单地用两个单向硅反向并联就能达到双向硅的作用,触发原理不同 ...

有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没有2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的调速电路

做这个触发很复杂,要正负半周分别触发,你可以参考可控硅整流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没有2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的调速电路

网友:
这是个很经典的电路

网友:
可控硅调光调速电路都很经典,但是单硅有单硅的用法,双硅有双硅的用法
两者不能混淆,直接替代不能工作。再说,这两个电路都不复杂,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
能提出反并的用法,证明lz对可控硅触发方法相当模糊~

网友:
反并后G串个47k电位器试试不一定行

楼主:
我点焊机上就是反向并联的

网友C:
没试验过,这是一个很老的电路了,你可以试一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试验过,这是一个很老的电路了,你可以试一下效果

好的,谢谢

网友D:
一定要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实践。

你说的很对

楼主:
经过我的实际操作,用2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已经成功了,到此结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