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温飘

楼主(2020-11-24):
某宝家1%金属膜电阻,使用中发现不同阻值的温飘能差几十倍,这种情况是普遍的还是这家质量问题?如果相要一致的温飘是抓奖还是买0.1%的?

网友:
1%只是阻值的精度  和温漂没有半毛钱

网友A:
1K和1M的电阻温飘系数一样,但是“飘出来”的阻值差异肯定天差地别啊。

网友:
某宝的“金属膜”电阻其实都是碳膜的。想要买真金属膜电阻,得买铜脚的,南京“美利佳电子”的铜脚金属膜电阻是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和1M的电阻温飘系数一样,但是“飘出来”的阻值差异肯定天差地别啊。

差的就是温飘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