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纽福克斯7551逆变器拆解 大家看看你是否正品

楼主(2020-11-24):
纽福克斯逆变器7551N拆解   大家看看你是否正品?

楼主:
2018年出厂  线路板怎么是2010年的

网友:
做工可以,应该是正品

网友A:
无所谓正品,只要能接上微风扇和短路环罩极电机转起来都不错,有些非工频只能接开关电源适配器和偏贵的变频家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正品,只要能接上微风扇和短路环罩极电机转起来都不错,有些非工频只能接开关电源适配器和偏贵的变频 ...

我看看做工也很一般  所以来问问大家

网友:
是正弦波的吗?

网友:
一如既往的电子垃圾

网友(2021-02-18):
感觉太简单了

网友(2021-06-09):
纽福克斯不谈做工,这做工太差了对不起这个价格,尤其是背面,小厂风范,正面也是够差的,尤其是7554N这一款12V的机器居然用的是16V的电容,反正我遇到的纽福克斯啥都能坏,一坏一大片,保护功能也不行。

网友:
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  插电磁炉炒个菜  不炸就是还行

网友B:
专门做电子垃圾的企业,很奇怪,出口的量还很大。

网友(2022-06-01):
引用 网友B:
专门做电子垃圾的企业,很奇怪,出口的量还很大。

出口的都非常好,就是内供的就随随便便

网友:
应该是方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