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绞馅机拆解(AUX HX-J3051)

楼主(2020-11-24):
到手就拆,表里不一啊!电机铝线的,80W

网友A:
这塑料齿轮,耐用性堪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塑料齿轮,耐用性堪忧

关键价格便宜啊,如果9.9元包邮,看你买不?

网友:
尼龙齿轮问题不大,行星齿轮组受力是均匀的,尼龙的机械强度也不差,这才一级减速分不到多大的力
铜包铝电机问题也不大,大牌小牌杂牌都用得多,纯铜反倒难找,使用说明也让你用一阵儿歇一阵儿,摆明了铜包铝别抱幻想,
最大的问题是价格,价格合适一切好说,价格不合适就是血坑,

网友:
电机写的输出功率80w,输入比输出应该大些,大多少不清楚。

网友:
感觉这种绞肉机差不多是消耗品了

网友:
正好有一台做模型小电磨万转串励电机好东西,从大砂轮到小磨头都可以用,只是要改成联轴器夹头,或者加一根软轴套件。车载逆变器直流220伏输出慎用,以免串励电机空载转速过高甩飞线圈,避免的话可以加装一层叶轮利用空气阻力限速。

网友B:
使劲造吧,坏了就把电机拆了,装一个直流775,更暴力,实在不行就充电钻。我是这么计划的,就等这铝线电机报废。

网友:
我买的小熊,也是铝线,现在这种机器就别指望能买到铜线,我的是150w电机。安心使用,正确使用,几年都不会坏。

网友:
这 货就四五十块钱,不要指望铜线电机,除非你愿意花2,3百,厂家绝对给你搞个铜电机,金属齿轮!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铝线电机也没有错啊,铝线也是导线的一种,没有哪条规定说电机必须用铜线
如果能够足功率,满足参数要求的合格品,一样可以正常使用
要反对和抵制的是那些标铜线用铝线的、或者虚标参数的伪劣产品
看着整体做工还可以,应该不算偷工减料

网友:
铜包铝的,还是含点铜的

网友:
铝线电机

网友:
所以说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劲造吧,坏了就把电机拆了,装一个直流775,更暴力,实在不行就充电钻。我是这么计划的,就等这铝线电机 ...

775电机没有这个功率大吧?上20v无刷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