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G470笔记本电脑硬盘告警风扇损坏

楼主(2020-11-24):
     联想G470笔记本电脑不进系统

进WINPE状态测硬盘告警

同时发现电脑D面高热

灰尘极大

密不通风

清理散热口

底盖亦然

同时清理,但开机发现风扇却不转

拆下测试±供电端电阻较小,外加5V供电也不转,电流200mA左右

新风扇电阻较大,外加5V供电正常转,电流近200mA

新旧风扇对比

安装后正常了,等待新硬盘到后再做系统

网友:
恭喜,有理由可以换固态硬盘了。

网友:
估计是摔了才挂的,赶紧得备份数据了

网友:
05有报错,赶紧换了吧

网友:
硬盘坏道了,日。g470配置咋样啊?

网友:
这里面的灰太大了~

网友:
灰尘真多啊a

网友:
谢谢分享。。。。。手到病除。。。。。

网友:
G470可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网友A:
这种风扇加电不转,大多是使用过久,内部灰尘过多,散热不良导致堵转,愿意的话,可以拆开使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如果能正常工作,再加润滑剂,还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加电不转,大多是使用过久,内部灰尘过多,散热不良导致堵转,愿意的话,可以拆开使用无水酒精清洗 ...

旧风扇叶拨转动无阻力,加电就是不转,而新的正常。

网友:
换固态硬盘吧

网友:
老万用表不错

网友:
同事的g470换了固态和高频i5,屏蔽掉独显,high的一笔

网友:
换固态硬盘

网友:
硬盘有点悬啊,能不能打报告申请换一个?

网友(2021-01-06):
同G470 不知道是散热差还是风扇问题,温度一升高,风扇飞转,淘宝上买了个风扇也是很大声,又换回了原装风扇,清灰的时候拨断一个扇叶,以为是不对称导致的异响,索性按等边三角形掰断了对称点上另外两个扇叶,风扇还是很吵,现在都懒得开机了

网友:
这种涡轮风扇灰尘大就很容易烧鸡了

网友:
我还有一台坏的G470

网友:
风扇本体坏还好说,我的dell e6530 风扇电路坏了,无从着手。只得直通usb,后面加了两个降压模块,一个开关,手动调节静音/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