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什么板子?

楼主(2020-11-24):
玻璃封装那个是什么元器件?看起来像保险管似的!而且万用表测量已经不导通了!
故障问题:热水器增压泵,不会自动停止了。一直转。

楼主:
我的热水器增压泵,不会自动停止了。一直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热水器增压泵,不会自动停止了。一直转。

干簧管,通过磁铁控制通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热水器增压泵,不会自动停止了。一直转。

你好,上面的BT137S是可控硅(可以看作是个开关),现在板子烧穿了,可控硅估计也坏了(击穿了),就失去了开关作用了。电机就一直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通过磁铁控制通断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上面的BT137S是可控硅(可以看作是个开关),现在板子烧穿了,可控硅估计也坏了(击穿了),就失去 ...

谢谢!那么换个可控硅就行了。

网友C:
干簧管,接近磁体会变成导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簧管,接近磁体会变成导通状态

是的。我刚用磁铁试过了。

网友:
干簧管
有些用来水流量流量计算
水流推动涡轮旋转,然后有磁铁控制这个。转几圈就是多少水流之类的

网友:
玻璃管是干簧,默认状态里面两个贴片是不接通,但磁铁一靠近,两个铁片合上了就可以导通了。

网友:
这块板的核心元件有2个,一个是干簧管,相当于一个物理开关,当磁铁靠近时接通。另一个是BT137可控硅,也是控制通断的。该电路估计是当干簧管接通后,通过两个1.5K的电阻去触发可控硅导通。现在,干簧管没通,但电机一直转,说明可控硅击穿了。线路板烧了,说明后级还有问题,还需要查查。

网友:
BT137是双向可控硅,600V,8A,玻璃管是干簧管,没有磁铁靠近呈开路状态,有磁铁靠近就会闭合。

网友:
BT137-600E主要参数:

通态电流IT(RMS)=8A

浪涌电流ITSM=65A

正向耐压VDRM>600V

反向耐压VRRM>600V

触发电流IGT(Ⅰ/Ⅱ/Ⅲ/Ⅳ)<5/5/5/10 mA(D),10/10/10/

25mA(E)

通态压降VTM<1.65V(10A)

网友:
电路板的那个位置,应该是受潮漏电造成的烧毁直通,不见得会损坏可控硅。把那个位置彻底钻穿,清理干净所有碳化部分,从未碳化的铜箔上顺原始引线刮开焊线,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增压泵水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