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太阳能手电

楼主(2020-11-24):
大概07年左右的手电,太阳能充电的,现在也能亮,但是电池已经不行了,充了1天1夜电压只有1v,太阳能板直接连到镍镉充电电池,没有任何充电电路。灯头这里应该是个升压电路吧,改成单节5号电池供电不知道电压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太阳能设计了,不过镍镉电池太LoW了

网友:
太阳能充电有些鸡肋,愿意的话,可以直接换节镍氢充电电池,外接充电接口。

网友:
达文西的太阳能手电筒,有太阳就亮,没太阳就不亮?

网友:
像是里品定制,太阳能板想法不错,只是充电电流太小,应该增加一个充电口和小充电器,镍镉电池记忆效应要放完电才能充,至少用镍氢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