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止短路的电路请教一下

楼主(2020-11-24):
最近做了一个电路用到了18650电池,由于外壳太小就把充电部分做了个外置充电器(TP4056电路),需要充电时通过DC电源插口与18650连接充电,不用时18650电池连接的外壳上的DC电源插口。由于怕不小心短路DC插口,造成18650电池短路,所以想做个防止外部短路的电路接在18650电池前方,参考了网上的电路做了两个电路如下: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大,这个电路做的对不对?那种电路好一些???第二个电路的三极管是不是多余的???第一个电路的稳压二极管选择多少V???

网友A:
有点绕圈子了,防止短路的话,你在DC口后面装个手机电池保护板就行了,有短路自动关断输出,还能防止18650过放

网友B:
短时间短路没问题,我今天一个18650焊了两根线,放包里短路了,觉得很烫。马上把两根分开屁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绕圈子了,防止短路的话,你在DC口后面装个手机电池保护板就行了,有短路自动关断输出,还能防止18650 ...

我的电池自带保护板,我这样做就是想看看自己学的mos管知识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时间短路没问题,我今天一个18650焊了两根线,放包里短路了,觉得很烫。马上把两根分开屁事没有 ...

就害怕熊孩子呀!亲戚家的。

网友C:
你把寄生二极管吃了?

网友D:
串一个自恢复保险解决问题

网友E:
一个二极管解决问题。

网友:
一看就是自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寄生二极管吃了?

就是呀,发现DC口短路后,还有体二极管起作用,电池和二极管又形成回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一个自恢复保险解决问题

没有用过这种零件,不过也是个好办法,就是不知道短路后,自恢复保险能坚持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二极管解决问题。

但是二极管有压降,会让电池“提前”充满。

楼主:
手头没有这种零件,想用手头现有的零件搭个电路。

楼主:
又想了一个电路,不知道行不行,可以解决DC口短路和电池倒灌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二极管有压降,会让电池“提前”充满。

充电电压提高0.7V不是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电压提高0.7V不是很好吗?

充电口进来的4.2V电压经过二极管不是变成3.5V嘛,不够充电电池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