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万用表制作电池 3.7v升9v

楼主(2020-11-24):
先上个成功图

3.7v升9v电路用的是本坛 “tsf8587710” 制作的

电器元件就按这张图

电路板是自己制作的 雕刻机制作的没有有照片 只有刀路

雕刻软件是 Candle

下面是我的成品

网友:
好像一直工作状态吧,加个开关

网友:
升压影不影响精度先不说,自耗电是挺明显的,改锂电还是两串吧

网友A:
不服,砸场子来了

神图,自动关断的

坛友改良,低波纹版

实测待机电流

网友:
不如直接用两块电池串联搞定

网友:
34063自损太大了,我的是用两块电池串联的,用开关切换并联充电。

网友:
不喜欢升压型的。我喜欢双锂电串联。

网友:
带电子开关的,耗电很少……

网友:
这么多人喜欢双锂串联,难道磷酸铁锂三串不香吗,满电电压和空电电压基本与正常的9V叠层电池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服,砸场子来了

坛友的PCB图在那儿

网友:
我的垃圾表两串总显示电压低,有时间也改一下

网友:
原来也是想做这个的,结果在网上找到一个升压的板子,几毛钱一块,二手的,买了二十多个,现在不缺了,还可以调压的。

楼主:
补张图,这是我一开始雕的有点深,改进后的没拍,上面的附件是改好的。

网友:
原来也是想做这个的,结果在网上找到一个升压的板子,几毛钱一块,二手的,买了二十多个,现在不缺了,还可以调压的。
PM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A:
没有图,坛友是洞洞板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坛友是洞洞板解决的

让群主组织一波打版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让群主组织一波打版吧

酱油贵过鸡
现在流行1308的,有打样文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酱油贵过鸡
现在流行1308的,有打样文件

组织群里的人搞一波

网友:
串2锂呢还是34063呢?????????????

网友:
2串省事,每块锂电加充电板,分开单独充,充一次管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