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一个小音箱结果不能唱了

楼主(2020-11-24):
孩子上金宝贝早教的一个小音箱,说拆开看看,一看里面有张内存卡,就那手机读取说看能换换里面的儿歌之类的,打开内存卡看到里面的音频文件都是.abc格式的,抱着尝试一下的态度改成.mp3播放不了,看来是加密的格式。然后再改回来插到儿歌机里就不唱歌了。。。麻烦各位大佬给看一下

网友A:
卡或文件坏了吧?

网友B:
应该是文件被你破坏了!

网友C:
找找音频转换器,abc就是一种音频文件格式

网友D:
你除了改后缀,没干别的?文件名是否区别大小写?
用的是什么读卡器?TF卡是FAT16还是FAT32格式的?

网友:
看你下回还敢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除了改后缀,没干别的?文件名是否区别大小写?
用的是什么读卡器?TF卡是FAT16还是FAT32格式的? ...

如果没记错我没干别的,插在手机内存卡槽里用手机读取的。至于是16还是32目前还不清楚

楼主:
乱拆东西这个习惯怕是改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找音频转换器,abc就是一种音频文件格式

嗯嗯,我也搜了好多,搜到一个转换器,目前身边还没有电脑,这个格式确实不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或文件坏了吧?

里面总共100首儿歌,如果破坏了,可能不小心把第一个破坏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他跳过第一首歌继续播放后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文件被你破坏了!

总共100首歌,可能破坏了第一首,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让他跳过第一首继续播放后面的

网友E:
可以吧最后一首复制一份,改成第一首的名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吧最后一首复制一份,改成第一首的名字试试。

这是一个好主意。

网友:
删除修改的第一首歌曲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感觉你应在电脑上改文件的后缀名会成功。你用的手机改的,估计是这个原因。

网友:
内存卡插到手机上,会不会在卡里建立了一些文件夹,而影响播放呢?

网友:
请看我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