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圣眼、掠夺黑暗:傲雷黑科技手电—掠夺者2试用评测

楼主(2020-11-24):
手电历来有聚光和泛光两种最典型的分类,聚光能够将灯珠的光汇聚成一个小光斑,集中火力照射较小的区域,实现中心光强大、射程远;泛光能够将光打散,形成大范围铺开的照明效果,实现视野开阔、视觉感受震撼。今天,傲雷Olight将这两种光效合二为一,让人能够更好地掠夺夜的黑暗。

这只手电采用了大灯头设计,外圈12颗灯珠负责泛光照明、中心巨大的透镜带来聚光照明,这就是傲雷的Marauder2——掠夺者2,这也是前代掠夺者X7R的升级版,本人称之为“光之圣眼”。

掠夺者2不但有着14000流明的最大光通量,也有800m的最大射程,再加上科技感十足的外观,是一只优秀的黑暗掠夺机器。

而且,掠夺者2还具有对外放电功能,额定30W的双向快充能力,支持PD3.0协议的20V高电压,相当于既带了手电又带了一个大功率快充充电宝,是户外爱好者一举两得的好装备。

说实话,看到傲雷官方推出掠夺者2的信息后,我内心是激动的。作为一个过手不下200只手电的筒友来讲,到手的那一刻,其他手电瞬间显得索然无味了。不是我褒奖过度,掠夺者2确实有这个实力,本文做个介绍,文中简称“掠夺者2”。

灵活变光,总有一个状态适应当前环境
掠夺者2最吸引人的当灯头莫属。外圈12颗欧司朗P9灯珠,呈圆形排列,巨大的一体式TIR透镜,将12个灯珠完全纳入其中,TIR也是傲雷成熟运用的透镜,能够将光线分散,形成大面积的铺光效果,是泛光使用的好选择。

12颗灯珠环抱的是一个大口径的投影机透镜,这是由两颗凸透镜组成,这是在手电领域的首创,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光斑感受。侧面看,凸透镜形成眼睛的造型,深邃悠远、蓄势待发,这是一只直径达到33mm的圣眼。

聚光灯珠采用的也是欧司朗灯珠,型号为OSRAM KW CSLPM1.TG LED,这是一颗4:3长方形的灯珠,也应用在傲雷同期推出的神剑 turbo上。

灯头的TIR透镜和中心的凸透镜为一个整体,单是这67mm的大口径一体化加工工艺,就值得赞一下。灯头玻璃表面镀增透膜,通过反射和折射,将外部光线形成淡紫的颜色,可以增大透光率,使手电光更亮。

掠夺者2除了要操作档位,还要操作远近光的变化,这些控制都在手电的正面,上部是直径为15mm的蓝色3D转轮调光盘,7各档位旋转调光,顺时针转动变亮、逆时针转动变暗、按下实现开关机。提个小建议:掠夺者2是记忆档位,如果在关机状态下,可以调整亮度档位就好了。

转轮表面有同心圆防滑纹,边缘是径向的细密防滑纹。按压开关实现开关机、双击快速开启极亮、再次双击降三档,泛光模式下,三击开启爆闪。开关之外,左右两列是指示灯仪表盘,左侧代表亮度档位,右侧代表当前电量,显示清晰易懂。

掠夺者2光通量大、发热量大,为了避免意外发生,设计了关机30秒不使用自动锁定的保护功能,解锁只需要旋转转轮90°以上即可。转轮手感舒适、操作灵活、阻尼适度、反馈清晰,旋转或者按动,电量和档位指示灯都会亮起,科技感十足。

掠夺者一共有聚光7挡、泛光7挡,共14种照明亮度。聚光采用了与灯珠等比的4:3矩形光斑,这也是手电届的吃螃蟹者。灵活的旋转操作方式,可以在中间档位随意升或者降档,反应更快速;14个档位和亮度,给使用者更多选择,以适应不同的使用场景。

一键切换,快速调整聚光和泛光
在掠夺者2问世之前,也有变焦手电,那是通过机械调整灯珠到凸透镜焦点的距离实现的,天生具有密闭性不好、调整慢、容易损坏等弱点。掠夺者2采用了创新方式调整远近光。

这就是位于开关之下的独立转换拨片,拨片高出筒身表面1.3mm,长度为6.7mm,与汽车的远近光类似,向上推是远光、向下拨是泛光,上下行程2mm

调光拨片与开关转轮的距离也就2厘米,上下调节远近光、左右调整亮度,单手拇指轻松操作。个人感觉远近光的切换真的可以形容为随心所欲,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只要动动拇指,掠夺者2就能给出准确的响应。

LED具有超长的寿命,不要害怕闪坏灯珠,在野外直观随意玩就好,快速变光,调整的方便和速度,真的与汽车远近光的调整不相上下。

掠夺黑暗,实现真正的远泛兼顾
远泛兼顾,一直是手电爱好者想实现的照明效果,聚光看得远、泛光看得宽,傲雷通过掠夺者213颗灯珠实现了这个梦想。

掠夺者2的远光和泛光照明为独立控制,得益于高效的恒流调光电路,14个档位和亮度都没有频闪和啸叫。

就泛光来讲,14000流明的最大光通量,再加上透镜导光带来的亮度均匀的效果,在无光的室外,黑暗全部被掠夺一空,确实能够达到满场清的效果。

掠夺者2聚光照明的最大光通量为850流明,光柱笔直清晰,几乎不发散,在远端表现出4:3的矩形照射区域,边缘清晰、内部明亮。下图的山体没有1公里至少也有800米,从实际效果看,确实完全被照亮了,说明书给出的800米射程有些保守了。

泛光的出光几乎为180°全覆盖,近距离有主副光斑之分,距离百米左右即融为连贯的一个整体,照射面积远超16mm焦距镜头的视野,为了不使最高亮度过曝,压低了拍摄参数,低档亮度显得偏暗,实际效果比下面动态图还要亮。

看惯了手电筒的圆形光斑,掠夺者2聚光照明的矩形光斑,估计是见仁见智。从本人的体验来讲,聚光没有副光斑,光线发散角度小,光斑内亮度比较均匀,没有刺眼的反射眩光,边缘略有红橙色的低色温线条。整体视物清晰,七个档位逐级变亮,使用多了也就习惯了。

掠夺者2的远近光调节,不会影响亮度档位,也就是说在泛光第六档,将调节片向上推,就开启了聚光的第六档,匹配性较好,不用重新再调整亮度。

远泛兼顾、快速调节的变光手电,在实际使用中感觉特别方便。开启泛光,看清周围环境的整体情况,如果需要精确搜索,就变为聚光,让人进一步集中注意力,在较小范围内看得更远、更清晰。

从下面的动态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掠夺者2的优势,开启泛光路面非常清晰,但是射程有限,路的尽头、照明的中心点仍然比较昏暗;此时,转换成聚光,这个位置就被照得很亮。

个人还有一个建议:如果能够同时开启聚光和泛光,形成下面动态图中的效果,既能看得面积大、又能聚焦中心,也不会增加多大功耗和发热,让黑暗无处遁形。还是请傲雷设计师、工程师去研究吧。

距离感应,自动降低亮度保证安全
14000流明,发热量巨大,虽然掠夺者2有关机30秒自动锁定开关功能,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傲雷将使用成熟的距离感应也应用于掠夺者2。在灯头TIR透镜定位柱中,混入了一个深色的探头,这就是距离感应装置。

实测,在泛光使用时,除了一档和二挡,其余档位均能在灯头正前方较近距离(0.5米左右)有东西时,自动降低亮度档位至二挡,离开后,又会自动恢复原来的亮度。这下,再也不会误烫坏背包、衣裤和其他物品了。

双向快充,30W额定功率还能突破10%
掠夺者2采用内置35000mAh、共54Wh的高品质21700大容量电池。标称10.4V,个人判断内部使用了三颗电池串联的方式。

除了开关右侧的7颗电量指示灯外,在开关正下方,电量、档位指示灯带正中,还有一颗红色的亏电指示灯。这颗灯提示清晰、开机时保持常亮,当此灯亮起时,就要尽快充电了,避免内置电池过放。

充电时建议选择支持PD协议的、超过30W功率的充电头。本人使用65W氮化镓充电头,接通电路即能开启20VPD协议高电压、1.49A的电流,带来29.7W的充电功率。

充电全程,这颗红色指示灯会保持常亮,即便进入充电后期,仍然能够保持20V的高电压,确保更低的发热,保证锂电池使用安全。

用时2小时36分钟,绿色指示灯亮起。仍然有0.0A的小电流,进行涓流补电,使手电尽量充的更满。最终用时3小时5分钟,完全充满,共充入59.78Wh电量,掠夺者2内置电池足容。

使用专业USB测试表,读取掠夺者2的充电口数据,支持苹果2.4A、三星2AQC3.0QC2.0PD3.0等快充协议,这比竹尊又增加了不少协议,适用范围更广。

对于主流的PD3.0协议,掠夺者2支持5V9V12V15V20V全固定电压档位,其中12V-2.5A15V-2A20V-1.5A,均达到了额定30W的功率。

带精确的电子负载实测,12V15V20V输出均能达到30W,长时间稳定输出无压力。

本人进一步增大负载功率请求,实测超额10%达到33.1W,掠夺者2仍然可以稳定、长时间输出,性能确实强悍。如果功率再大,掠夺者2会自动切断输出,起到安全保障作用。

走在野外,手机快没电了,导航没法用了。没关系,拿出手电给手机充电就行,直接开启快充,为户外活动保驾护航。以掠夺者2的电量,充满我的手机三四次不成问题。

而且,这种带有充电宝功能的手电,对于户外玩家来讲非常方便,随身背一个太阳能板,徒步中就能给手电充电,把能量存储起来,以备给其他设备充电和黑夜来临之需。

现在的车充基本上也都能达到18W以上的标准,自驾随手就冲,下车就能使用,非常方便。而且,掠夺者2支持边充电边点亮,这就弥补了内置电池无法更换的不足,带个充电宝,比带备用电池更加方便。

动态保护,别具一格的充电口设计
掠夺者2底部平坦,边缘印有电池容量和输入输出能力等数据,中间有一个直径约为13mm的下沉孔,内部是TYPE-C充电孔。

尾部直径达到了58mm,可以将掠夺者2随意放在其他物体表面,实现倒立放置,如果再加一个柔光罩,与高光通、大泛光配合起来,就是一盏好用的营地灯。

正中下沉孔有5片钢片遮挡,可以随尾盖拧动而伸缩,就像相机镜头的光圈。逆时针转动90°完全打开;顺时针转动90°完全闭合,科技感十足、新意十足。

拧动过程阻尼比较舒适,尾盖边缘也有凹凸的槽,便于手指捏紧,反复拧动多次,也没有松动的迹象,可以放心使用,平时把玩也有赏心悦目之功效。

充电口挡板的5块钢片并不能完全密封,傲雷为充电口做了内防水处理,使掠夺者2的防水能力达到了IPX8的电子产品最高等级,即便完全浸没入溪水也不会损坏,足以应付户外复杂多变的恶劣天气使用。

尾盖外侧,互成120°有三个内六角螺丝,这应该是调节转动阻尼和拆卸尾盖的。螺丝直径很小,为的就是不让使用者轻易拆解,避免损坏和发生危险。

工业美学,外观设计的匠心运用
掠夺者2的包装保持了傲雷家族式的风格,并且增加了一个提手设计,这对于这只性能澎湃的小巨兽来讲,更加方便携带。

包装内部对掠夺者2保护妥帖,还有一条便于拿取的缎带提绳,这个设计很是贴心。标配一只掠夺者2手电、一条伞绳编织的手绳、一根高品质双C头充电线、一份使用说明书。

掠夺者2外观造型别有特色,大灯头、粗筒身,整体采用了密度小、强度大、散热快的铝合金外壳,有黑色和蓝色两种外观配色,本人入手的是黑色,蓝色是全球限量版,色彩明快更加养眼。

掠夺者2比一个333ml的易拉罐饮料大不了多少,长度为139.5mm,灯头直径75mm、灯颈处略带凸起直径最大为79mm,筒身采用了三节21700电池并接串联的方式,外部直径为52mm,刚好一只手握满。

满电的掠夺者2重量为753.4克,这对于一只带有321700电池、输出强悍的手电来说,不算重。而且,由于体积比较紧凑,重量分布均匀,掠夺者2握在手里并不会觉得太沉。

体积、重量、长度、直径都属于比较紧凑的,掠夺者2平时放在背包里也不怎么占地儿,放在水壶位置刚刚好,背着包走走跑跑也不会掉出来。

掠夺者2在筒身表面覆盖了大面积的仿皮纹硅胶覆盖层,而且这次的型号标志,也采用了类似哈利波特的魔法电影片头字体,暗示了这是一只有魔力的手电。

饰皮实现了270°筒身包覆,背面还预制了带有弧度的三个指槽,使掠夺者2保持了一丝丝非对称的设计感。

同时,这也符合人体工程学。利用材料、纹路、指槽三种不同的设计原理,保证手电握持的稳定性。但同时也会,阻挡热量的传导。这样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不烫手,坏处就是不利于筒身散热。

提到散热,就不得不说一说掠夺者2的散热鳍了。看腻了手电千篇二律的条状及环状散热片,掠夺者2这种全新设计语言的涡轮散热槽,动感十足,配合旋转调光开关、光圈遮盖充电口,旋转成为掠夺者2的标志性风格。

在远近光切换拨片下面还有一个小的机关,这是一个手绳穿孔,不用时可以收起,不影响外观;需要使用手绳就打开,可以穿过粗壮的双股7芯伞绳,增加携带方式,避免使用中手电掉落磕碰掉漆。

掠夺者2的配色也值得说一说,黑白蓝三色的运用,可以说是点睛之笔。

掠夺者2整体加工精度很高,边边角角都做了打磨,不会硌手;外观氧化着色均匀、质感细腻、没有色差;饰皮粘贴牢固,没有溢胶开胶;就连手绳孔的指扣槽内部边缘都做了倒角,工匠精神得到了很好地诠释。

超长续航,高性能可以随时迸发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既不会聚光让照度计爆表、又不会泛光触发距离感应的地方做性能实测。灯头距离照度计2.5米左右,连接电脑画照度线,充满电开始做测试。

掠夺者2聚光7个档位光通量分别为50lm100lm200lm300lm500lm650lm850lm;泛光7个档位光通量分别为200lm400lm800lm1600lm3200lm6400lm14000lm。由于聚光照明中心光强很高,能够达到16cd,所以照度线上峰值为聚光最高档位的38600lux。照度阶梯分布比较均匀,没有亮度的剧烈变化,人眼在黑暗中的适应效果会更好。

开启泛光14000lm后,掠夺者2的亮度几乎维持不变,持续了约2.5分钟开始降档,降至第6挡亮度后,继续保持肉眼无法察觉的缓慢下降输出,这个高光通输出的性能确实很强悍。

在第6档位一直在均匀、缓慢地降档,直至10分钟时降为第五档位,也就是3200lm状态,开始保持水平恒流输出。

第二小时内,我多次手动双击开关,有两次可以开启第7挡,并按照最初的状态降档;随后,只能开启第6挡亮度,并且保持更长时间的恒定输出,这也与电池电量的消耗有关。在户外使用时,即便不是满电,也能多次开启最高亮度,这是很实用的输出设计。

第三小时内,随着电量下降,又降档两次,达到第五档位亮度,此后,等到电量指示的圆灯,红灯闪烁,续航坚持了约4个半小时,这个续航能力我是比较满意的。

温度可控,使用不烫手灯珠不光衰
在做照度续航测试的同时,使用双通道热电偶分别测量灯头和筒身铝合金表面温度,每10秒记录一次数据,与照度图叠加在一起。开启泛光的最大功率输出后,灯头温度迅速上升,大约在第一次降档时最高达到57.8℃,此后随着输出功率下降,灯头温度也缓慢下降。筒身温度一直在增加,最高不过43.9℃,硅胶覆盖层的温度更低,握持完全不会烫手。

室温23.8℃的条件下,开启约40分钟,发热散热快到平衡状态时,灯头温度为56.1℃、筒身温度约为49℃。如果是在户外通风良好的情况下,温度降能控制得低很多。北方最近都下雪了,本人前面在山里开最大亮度,确实也就是灯头微热的状态。

手电革命,黑科技小怪兽来了
Olight傲雷不默守陈规、大胆创新,这次确实给人以惊喜, 高亮度、远射程、快速调节,黑夜的暗无处遁形;矩形光斑、精准的聚焦点,带来全新的照明体验;大容量电池,超长的高能量续航;紧凑的身体、舒适的握感、微热的温度,带来随手即来的光明;旋转调光、旋转充电、旋转散热,转个弯,遇见黑科技小怪兽Marauder掠夺者2

高颜值的外观,远泛兼顾的光效,再加上双向30W的大功率快充功能,在手电中无出其右者!如果你还没入手电坑,那么入手一只掠夺者2就够了!如果你已经入坑了,那么再入手一只掠夺者2就够了!

楼主:
黑五26号有活动,看上的自己去抢吧,不想看也别喷
https://www.olightstore.cn/mobi ... &first_leader=27478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五26号有活动,看上的自己去抢吧,不想看也别喷
https://www.olightstore.cn/mobi ... &first_leader=274 ...

掠夺者 Marauder 2

是支好手电,俺掩面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