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使用微动开关制作单桨电键

楼主(2020-11-24):
单桨电键,就是以前的惯用发电报用的报文开关。
以前工业生产的如下图

这种电键太笨重,弹簧也沉,练习起来也慢,所以我一直使用自动键。恰巧捡到了一个微动开关,于是开始这次DIY

这种开关外形很好,适合使用

拆开看看

内部一个工业微动开关,质量非常好

压缩弹簧,力度合适

按下去看看空隙,一会好使用螺丝固定

全部拆下来

找一个小盒子
因为这个弹簧力度合适,所以不需要以前那种沉重的底座

打孔

螺丝固定

找出音频插座

一条数据线

截断数据线,焊接

安装好微动开关

本来底座想安装磁铁,结果测试后发现不用
虽然是空盒子,但是很稳

焊接好插头

测试

使用完美,但是我不会使用,还是送人吧

网友:
接上波波能打出一串漂亮的方波

网友A:
我是发报教员出身,微动开关是不能用的,有迟钝,形不成“点”

您的莫尔斯电码练习器不错,您不能给个购买链接?(站内信)谢谢!

网友B:
这咋看着眼熟,好像是氩弧焊手柄的那个起弧按钮?

网友:
怎么看出的质量非常好

网友:
特务是怎样炼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发报教员出身,微动开关是不能用的,有迟钝,形不成“点”

您的莫尔斯电码练习器不错,您不能给个购买 ...

用练习器,点划速度可以调节。练习器是我自己di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咋看着眼熟,好像是氩弧焊手柄的那个起弧按钮?

自信点 把“好像”去掉

网友C:
这玩意儿是不是停产了,看看淘宝上居然上百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发报教员出身,微动开关是不能用的,有迟钝,形不成“点”

您的莫尔斯电码练习器不错,您不能给个购买 ...

主要原因应该是微动开关里的锅仔片按动时有回差,松掉按键时需要有一点额外的行程才会突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是不是停产了,看看淘宝上居然上百的价格?

肯定停产了,现在除了影视剧组和特务爱好者,谁还会用这玩意儿?

网友:
纯粹为了好玩吗?

网友:
HAM吗?就是搞不清楚摩斯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发报教员出身,微动开关是不能用的,有迟钝,形不成“点”

您的莫尔斯电码练习器不错,您不能给个购买 ...

这个在闲鱼有卖的,他们好像起名字叫ham tube,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厉害厉害,大婶操作溜

网友:
我的放到哪儿去了呢?七八年不摸了。

网友:
HAM已经是小众人群了,很多喜欢的,听说要考证都跑了,其实考试挺简单的,操作证考试看一遍一次过

网友:
-...- -...-
达嘀嘀嘀达  达嘀嘀嘀达

网友:
微动开关确实有回弹行程问题,还是普通的电键好用,实在用不惯就上自动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