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算不算最小的单键电子开关?

楼主(2020-11-24):
       铅电瓶手电筒的开关很容易接触不良或者难以拔动,就想着做一个单键电子开关来代替它。

       在网上看到一个电路图,使用了8550,9013两只三极管和按键及几只电阻电容,原图已经找不到,就只有手绘了:

        9013的下偏置电阻为10Ω,估计是作者疏忽了,应该是10K。

       于是找来元件搭焊起来,通电试验,开关确实没有问题:

        不过因为电流较大(接近500mA),8550上的压降较大,达到1V以上,这个效率太低了!
        只得再寻找别的电路,发现了这个:

        但是经过试验,可以开,却不能关!
        能不能将上一个电路中的8550更换为PMOS管呢?
        在一只电动剃须刀电路板上找到一只sot23封装的PMOS管,可是在焊接时一下子崩飞了,在地上找了半天,根本找不到了!
       还好,手中有8脚贴片APM4953,内部是双PMOS管,虽然块头大了点,但是可以用。

         不想用带引线的元件搭焊了,找来贴片阻容元件:

         焊好后的样子:

       只比TO92封装的三极管略大一点:

         与5角铜币对比一下:

       接上LED,电源,开关,试试,能够开关了,PMOS管上的压降也很低,不到0.02V,比较满意了!

        这个算不算最小的单键电子开关?

网友A:
模块够小,衬托得电线太粗了支持直接把这个搭到灯板上去  谢谢分享

网友B:
不用这么复杂,只要原开关还能用一个mos就可以了。开关接触电阻几百欧姆都没问题。

网友C:
5角铜币好像不是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角铜币好像不是铜的

这二年的才不是铜的,以前的全是黄铜的。
还有楼主测一下漏电电流有多少,电子开关就怕有这个。

网友E:
谢谢分享。。。。我差点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二年的才不是铜的,以前的全是黄铜的。
还有楼主测一下漏电电流有多少,电子开关就怕有这个。 ...

以前也不是纯铜,铜包锌,n年前用三氯化铁腐蚀过,到中心部位反应无法继续,内部暗黑色金属锌

网友:
引用 网友C:
5角铜币好像不是铜的

90年代的梅花5角是黄铜的。
新版后,用吸铁石一吸,杠杠滴。md。连这也缩水。
新版使用了更廉价的金属----铁。
个人弄同等重量的铁却不值0.5元。站在废品回收的价格来看,铸币公司真赚钱。楞把10g铁(约)卖到了0.5元。一斤500克,折合多少钱一斤了!真会赚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二年的才不是铜的,以前的全是黄铜的。
还有楼主测一下漏电电流有多少,电子开关就怕有这个。 ...

少了一个十字吧。最近20年全是铁的,强磁测试吸的杠杠的。
我早留意过这个铸币材料。
进入千禧年后,新版的就是铁了。
90年代的,199X年的背面梅花的是铜制。

网友:
颚鱼夹好有年代感

网友:
从材料价值来说,这些东西的材料还真不如那些正规手机厂家配送的充电头上面的插片。
那个都是黄铜镀镍,更美观,抗氧化。但那个价值居然不如0.5的梅花(还是牡丹?)铁制品。

网友: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唯一晒出的电路图是实验不成功的?

网友:
这个单键电子开关确实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够小,衬托得电线太粗了支持直接把这个搭到灯板上去  谢谢分享

可以用0.1mm的漆包线或者耳机的多股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复杂,只要原开关还能用一个mos就可以了。开关接触电阻几百欧姆都没问题。
...

用这个后,手电的档次一下子就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角铜币好像不是铜的

镀了一层铜,我就当它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二年的才不是铜的,以前的全是黄铜的。
还有楼主测一下漏电电流有多少,电子开关就怕有这个。 ...

以前交流会时,街上的铜匠给一些学生伢用5角的铜币打戒指。
电路在关的时候,电流极其小,万用表测不出来,开时估计也很小,没有测量,看到过3AG1发的贴子,说只有几十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我差点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

放大镜即可,用不着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也不是纯铜,铜包锌,n年前用三氯化铁腐蚀过,到中心部位反应无法继续,内部暗黑色金属锌 ...

这个没有探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少了一个十字吧。最近20年全是铁的,强磁测试吸的杠杠的。
我早留意过这个铸币材料。
进入千禧年后,新版 ...

应该不是全铁的,磁铁对它的吸力,与铁对比一下,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