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意锐收款盒子 拆解

楼主(2020-11-24):
意锐收款盒子这个是WIFI版本的      ( 有自带网络的   )  这个是不是SIM卡座焊上加个个流量卡就是自带网络版的???还是要GPRS模块也要加上   大神出来说说  谢谢 了         还有这个SIM卡座是8坐的?????

网友A:
GPRS的模组型号你知道吗?GPRS天线接口你会焊接吗?天线你有吗?

网友:
楼上说的模块型号确实是个问题。而且固件支不支持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S的模组型号你知道吗?GPRS天线接口你会焊接吗?天线你有吗?

这个要两个模块都上要才能上网吗????    昨天晚上我焊个8座SIM卡座上去插上流量卡   联不了网   如果两个都是必要条件那就不搞了    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