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看看怎么办?金士顿DTX,32G无法找到主控

楼主(2020-11-24):
本人买了个金士顿 DTX型号,32G大小,无法 找到主控:

请问各位如何处理呢?怎么办?

网友A:
拆开看看主控,或者用新版芯片精灵检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287

网友B:
鑫创sss6132或sss6137吧,暂时检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主控,或者用新版芯片精灵检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287 ...

用了新版的芯片精灵检测,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主控,或者用新版芯片精灵检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287 ...

还是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主控,或者用新版芯片精灵检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287 ...

用新版芯片精灵检测,不行呀
 设备描述: [K:]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96mA

USB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66
设备序列号: E0D55E6B6451F481C9B81638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DataTraveler 3.0
设备修订版: 0001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3.0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网友C:
急死人,不懂拆开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急死人,不懂拆开看看吗?

怎么拆呀?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急死人,不懂拆开看看吗?

这是u盘的外观

这是钢口

网友D:
我的DT100G3 32G也是检查不出。是不是鑫创的主控?

网友E(2021-01-15):
引用 网友D:
我的DT100G3 32G也是检查不出。是不是鑫创的主控?

鑫创6132,我已经拆过了,你说的这个型号,垃圾盘,以后不能信金士顿了。

网友:
鑫创的主控 目前不能量产 可以用Flash Drive Information检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鑫创6132,我已经拆过了,你说的这个型号,垃圾盘,以后不能信金士顿了。 ...

我也拆了一个,确实是,某东买了两个

网友(2021-02-20):
谁买的不能识别主控的U盘,可以和我交换吗

网友(2021-05-29):
U盘被写保护了,拆开看了,是6137主控,不知道能不能量产,求解

网友(2021-10-29):
引用 网友E:
鑫创6132,我已经拆过了,你说的这个型号,垃圾盘,以后不能信金士顿了。 ...

我买的64G,恼火的很,速度很差,以后再也不买金士顿的了。考虑sandisk

网友:
引用 网友B:
鑫创sss6132或sss6137吧,暂时检测不出来

猜就是SSS的

网友(2021-12-27):
我也是 同款 你找到相应主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