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样配置能否装win7 32g

楼主(2020-11-24):
才1g   内存笔记本。原XP也比较慢. 所以想用手32g  SSD 加简版win7  不知有没有提升

网友:
如果你用SSD的话,不会卡的

网友:
DDR2内存也不贵 买2跟2G的   在把硬盘换成ssd

网友:
我的习惯是:XP最少2G内存,Win7最少4G。

网友:
内存太小,xp都慢,加到4G +ssd堪堪可以用用,比xp稳定点,使用体验不会太好、事先准备主板系统各组件win7 驱动。

网友A:
建议上这个Windows 10 Enterprise 2016 LTSB (x86)     D2的内存很便宜的,加一根2G内存或者换两根2G会好很多

楼主:
几乎不用 偶尔用用。 所以不想加内存了

网友:
这配置单纯装系统没问题,但是要看你装完系统想干什么
主要架构太老,也就处理个文字什么的可以用了

网友B:
完全没问题,装精简版的,别装原版,原版哪个都卡。要求不要的话最好装XP

网友:
加到4g,然后装ssd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这个Windows 10 Enterprise 2016 LTSB (x86)     D2的内存很便宜的,加一根2G内存或者换两根2G会好很 ...

晕死了 只能插一根内存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问题,装精简版的,别装原版,原版哪个都卡。要求不要的话最好装XP ...

XP 对于SSD 硬盘 不是没有TRIM 功能? 要不能不想装WIN7

网友:
你这是打算开一个网页等10分钟吗!

网友:
cpu太烂。以下凑字数

网友:
我的1037U+2G装Win764位都还可以。

网友:
装XP SP2吧,卡得好一点

网友:
1G内存是瓶颈,换SSD装Win7不会提升太大,Win7建议4G以上内存。

网友:
我有骨头版 win7   装n270+1g内存 +8g固态链接:骨头win7
提取码:hk83

网友:
+2G内存,U能换的话换T9300或者T7700,毕竟这2个U的频率2.4/2.5GHZ比你这个高了1倍多
SSD找一找上古的PM830之类的32G,速度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