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ALAHIT DSP SDR 听不到对讲机语音

楼主(2020-11-24):
入了个注册版MALAHIT DSP SDR,理论接收频率从100K-2000MHZ。

随机只附送了调频天线,说明书说接收别的频率需要另购天线。

买了433M天线,依然只能感应到对讲机频率信号,但听不到语音。

家里大侠多,什么原因?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小东西不用连接电脑,可以独立使用。

网友:
估计只是个模拟接收机,数字信号是无法解码的

楼主:
接着顶答案。

网友A(2021-01-22):
我也有一样的疑问,RTL-SDR设备可以收到对讲机声音(用HDSDR软件),可是孔雀石却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是曲线能够看到有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样的疑问,RTL-SDR设备可以收到对讲机声音(用HDSDR软件),可是孔雀石却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是曲线 ...

不会吧?通常对讲机的信号分为两大类:模拟的和数字的,不管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你只要看到了信号,就能听到声音的,只不过这个声音是不是你要听的声音另当别论。通常模拟的制式都是NFM的,就是所谓窄带调频,你如果选了AM就听不到声音了,如果是选了WFM,声音就会很低。而数字信号是要解码的,这个机器是没有这个功能,实际上既然是SDR,固件升级一下就是可以的,不过通常的数字模式有两种甚至更多,不过通常用得最多的是摩托罗拉的,另一种是ICOM的,这个用得少一些。但即使没有数字解码的,还是可以听到嘟嘟的干扰声的。如果听不到的话,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静噪打开了,或者静噪电平太高了,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2021-02-22):
preamp 开起来,mode 设置为NFM,再试试。

网友:
模式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