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维修用台灯灯管坏了,改LED照明

楼主(2020-11-24):
家里面的维修用放大镜台灯灯管坏了,直接改LED照明

灯管两端黑了,灯丝断了

找到原来撸的LED灯

想办法把LED灯的圆形灯板固定到放大镜台灯里面

白色方块是LED的驱动

接下页:

。。。。。。。。。。。。。。。。。。。。

楼主:
接上页:

拆下的旧电路板

拆下的旧电路板

拆下的旧电路板

改装现场

改好了

好了,改装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改的挺实用的。

网友A:
尽量改回去吧,荧光灯紫外线含量低,对眼睛长时间使用无刺激,大伙如果经济允许能拿出来几十元,尽量改用萤火灯,反正我家led都换成飞利浦荧光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改回去吧,荧光灯紫外线含量低,对眼睛长时间使用无刺激,大伙如果经济允许能拿出来几十元,尽量改用萤 ...

应该是蓝色光450纳米波段问题,日光灯好像老式的光谱宽一些,缺点光效低,阳光牌等三基色光效高些,缺点光谱窄。高显色性LED也不错,只是某些荧光粉技术不太成熟寿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改回去吧,荧光灯紫外线含量低,对眼睛长时间使用无刺激,大伙如果经济允许能拿出来几十元,尽量改用萤 ...

反正LED灯光下,各种不自在

网友:
改的好,方便简单了

网友:
砖头配重,实在。

网友:
聪明能干聪明能干聪明能干聪明能干

网友(2021-05-15):
工具修好了,餐桌维修台,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