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Laser310如何导入软件?

楼主(2020-11-24):
入手一台Laser310,没有软驱,如图:

没有磁带存储设备(录音机),也没有软件磁带。

象有扩展内存口、串口RS232

发现在Windows下,有Laser310机的模拟器,下载了一些Laser310软件、游戏映象。
1、可否将这些映象导入到Laser310裸机的内存?
2、可否将PC机与Laser310连接起来?比如通过RS232口。将PC机作为监护机,可强行注入程序等。

网友:
老电脑连接磁带机存储数据,在老站有看人玩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258

网友:
有磁带口就好办,将程序转成音频后用音频线传输就行,但这种一个磁带口的机器最好测一下定义,常见的机器(如PC1500)应该是两个接口的(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网友:
这机器当年真玩过,不过不看这帖早不记得了。

网友:
type口就是数据口。用普通磁带录音机存储数据。直接用普通磁带录音机的耳机输出口,向电脑装入程序,用磁带录音机Line输入口或AUX输入口录音,就就数据存到磁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