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 小号 无刷电钻 国产 小凡

楼主(2020-11-24):
有个小凡的 12V很小很短   有人用过么有。。。。。主要是12V的,比现在16V的轻便  .....淘宝价单电128  双电168

网友:
我有21V的,用着还行吧。这个牌子就是电池比一般公模稍好点。

网友A:
130双电360 这个什么价

网友B:
大小长短不是问题,关键是价格,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C:
我买的16.8V的,这是商家图,实量长度15cm,比12V有刷的锂电钻还轻。公模产品大同小异。

网友:
这个牌子的堆叠箱和牧田日立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双电360 这个什么价

169双电,好像单电 1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小长短不是问题,关键是价格,多少钱入手的。

淘宝价双电16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16.8V的,这是商家图,实量长度15cm,比12V有刷的锂电钻还轻。公模产品大同小异。

这个是16V,会手感粗点,。。。。。

网友:
蛮好。。越来越便宜;

网友D:
看着也不错。没拆机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也不错。没拆机看看么?

别人有拆机,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169双电,好像单电 128

价格不贵,比小凡21V的便宜一半。双电160也就没再砍

网友E:
楼主能否私信我这个机器的链接或店铺名字?我就打算买个100出头短机身的,哪怕有刷都行,但刚刚上淘宝上搜小凡,都没有看到有卖图片里这种短机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私信我这个机器的链接或店铺名字?我就打算买个100出头短机身的,哪怕有刷都行,但刚刚上淘宝上搜 ...

搜小凡BLT12,就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私信我这个机器的链接或店铺名字?我就打算买个100出头短机身的,哪怕有刷都行,但刚刚上淘宝上搜 ...

就一家卖,这个线下比较多卖的, 质量看模具还不错,单机90块钱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搜小凡BLT12,就一家

多谢,找到了。其实闲鱼上搜到了好几家,但还是想在商家手里买,这种公模产品,万一运气不好坏了至少还能找卖家扯一下。

网友E:
我买的已经到手了,先简单汇报一下,有空再单独发帖。这个机器挺满意的,性价比没得说,同心度很不错,至少插上长钻头开最高速肉眼看不出晃动。唯一不太满意的就是和机身尺寸相比手柄显得太长太粗,如果能再优化一下就更好了。当然这个价格说这些也没意义。

另外机器的重心设计有点奇怪,取下电池后里站立得很稳,装上电池反而会倒,强迫症表示好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已经到手了,先简单汇报一下,有空再单独发帖。这个机器挺满意的,性价比没得说,同心度很不错,至少 ...

期待你哦....最好称下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私信我这个机器的链接或店铺名字?我就打算买个100出头短机身的,哪怕有刷都行,但刚刚上淘宝上搜 ...

有刷只会更长,短是无刷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