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怎么能把zvs的铜管弄成一圈一圈的还不瘪

楼主(2020-11-24):
大神们,救救我吧, 急用

网友:
内部灌满细沙在弯,找个粗细合适的圆管一点点盘在上面

网友:
里面灌沙子或弹簧

网友:
  弯管机了解一下,要不就要用钢簧插进去再弯

网友A:
我买了个 弯管器  把管弯好了,  再把弯管器退货了

网友:
找个较硬的电线缠到上面然后再弯https://b23.tv/JedKe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 弯管器  把管弯好了,  再把弯管器退货了

太卑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 弯管器  把管弯好了,  再把弯管器退货了

老哥这操作是不有点不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