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净水器上的配件 得到两个微动开关

楼主(2020-11-24):
一个说是反冲洗的 一个是检测有水没水的  拆开看看

拆解结束  谢谢欣赏  最后结果 得到两个微动  几个不锈钢螺丝

网友:
不锈钢螺丝是好东西

网友:
杀鸡取卵,但这微动卵不划算啊。。。。。

网友:
低压(压力)开关是检测有没有自来水的,高压(压力)开关是通过水罐压力高低的判断是否停止制水。

网友:
高压开关低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