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针对上次发帖说的4种电流采样方案,就测试结果来交个作业吧!

楼主(2020-11-24):
1、首先失误的是按75A设计了,所以用了1毫欧的采样电阻,维修电源又只能输出30V5A,导致最大只有0.005mV采样电压。
2、其次就是采用了STM8S003F3P6这种仅有10位ADC且线性差的低端单片机,导致方案1、方案2换算结果误差较大。

先看看撸羊毛做的4合1测试板,中间闹了俩笑话,因为怕器件之间互相影响,所有用插针隔离,结果IIC驱动写好了,没改跳线帽,导致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测试MCP3421,手贱断开I-线,只接了I+,导致灌入VCC,MCP3421当场击穿,4.5元就这么没了。。。

从没玩过彩屏,顺路买个彩屏回来玩玩。

OLED也是第一次,卖家例程,一次性点亮。

这个是18位ADC测试

方案1:运算放大器(分辨率0.117A)
1、LMV321存在输入电压失调问题,可空载测量失调电压后再计算,万用表测量1-4A误差均20mA左右。
2、周边电阻可能影响放大倍数,需校准,虽然采用的1‰ 10PPM的高精度电阻。
3、受STM8S003F3P6的ADC影响导致结果有误差。
总结:因各方面原因需要测量校准,导致调试繁琐,好处就是成本低,用了片4毛钱的运放,表现还好。

方案2:INA199(分辨率0.070A)
1、INA199内置高精度电阻,输出结果比较可靠,万用表测量1-4A误差均10mA内。
2、受STM8S003F3P6的ADC影响导致结果有误差。

方案3:INA226(分辨率0.025A)
1、检测电压、电流方便,输入校准值后自动计算,直接取结果即可。
2、校准后的电流与维修电流输出电流相差5-10mA。
3、实际测试,采样电阻两端电压越低,误差电流越大,100mA误差30mA,1-4A均误差20mA左右。

方案4:MCP3421(分辨率0.015A)
1、分辨率高,精确度高,线性好,几乎不用调试。
2、实际测试,1-4A均误差30mA左右。
3、0mA时会输出-15mA。

方案5:TM7707
既然别人已经搞出高精度的表,所以就没必要测试了。

网友A:
是不是说只是电流采个样,stc8还是不适用,前端采样芯片才是重要,TM7707线性好,只需要一个基准电压,后面用51单片机显示结果就够了,不用像stm8要做大量非线性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只是电流采个样,stc8还是不适用,前端采样芯片才是重要,TM7707线性好,只需要一个基准电压,后面 ...

stc8没用过不好说,确切说如果想测量结果精准一些,如果单片机adc精度低线性还不好,还是用数字ic来检测采样电压,因为采样电压都比较小,这样可以节省很多调试步骤。

网友B:
电源的电流表是否有经过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电流表是否有经过校准?

只用胜利四位半测试过,电压电流都差不多,相差1-3mV的样子,34461A没在跟前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