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2.1元的酷电王七孔不带线排插

楼主(2020-11-24):
今年双十一我家几乎没买什么,因为你如果没关注过的商品都不知道店家涨了多少,只有一直在关注的才知道有没有优惠,我关注的几个小产品发现都是大涨特涨了。比如大家撸过的19.9后来29.9的某锂电钻,双十一居然涨到79至今,这样的无论你用什么券都是冤大头。。。前几天看到有2.1的七孔无线插排,就撸了三只,收到发现质量还算可以的,特分享下。当时撸完没一会就没了,但好像这店做过几波活动,有兴趣可关注。

网友A:
这款七孔不带线排插以前买过,你这款是改进版,早先的开关引出铜片有一个固定孔。

网友:
d:\111.jpg入手一个,和可来博插排比起来。铜片差了好多。

网友:
入手一个,和可来博插排比起来。铜片差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七孔不带线排插以前买过,你这款是改进版,早先的开关引出铜片有一个固定孔。

...

这个与你买的正泰相比如何?你都有好比较。

网友:
性价比很高啊

网友:
唉~为啥我买的不带那一小段固定线的胶管

网友B:
说的米霍克吧,之前108买的21伏双电套装,也就工具箱有点特色,外面有个夹层方便放钻头批头。电钻很一般,夹头可以晃动,电池也不行,才用2个月,扭力有19个档,调到17档堵转断电,只有接近满电才能打滑,打滑的声音也难听,跟要散架一样。也就是便宜才能掩盖它的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与你买的正泰相比如何?你都有好比较。

个人觉得这款与正泰那款2位插排相比,做工和用料相对要逊一些。

网友:
套路太深了,双十一就买了以前买过的一些,没涨价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这类产品越来越正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米霍克吧,之前108买的21伏双电套装,也就工具箱有点特色,外面有个夹层方便放钻头批头。电钻很一般, ...

双十一涨到79呢

网友:
我觉的双11期间-正泰 秒杀的2位带线排插 有红包可用的话,无论是价格还是做工包括带线。正泰的排插会更好一些吧。有些排插 图 看起来差别不大,拿到手里,模具做工和外壳细节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C:
这种排插农场3元红包免费换正泰带1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排插农场3元红包免费换正泰带1米线

在那块换呢  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十一涨到79呢

之前就涨了,还想着便宜再买多一套备用,涨价了就算了,刚买回来还觉得超值,用一段时间后也就那样,一分钱一分货,涨价了就不用考虑这个了,不值

网友D:
相当于贴邮费赠送

网友:
感觉还是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当于贴邮费赠送

江浙沪发全国便宜,商家也算得个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排插农场3元红包免费换正泰带1米线

求告知,链接